ACER 4535 能开机进度条掉电,

楼主(2014-10-21):
原来是进液,换了个ISL6566,能开机了。
现在 走到XP进度条就掉电,掉电时电流3A以上,开机就在2A左右,裸本上电1.5A。感觉都偏大。
偶尔能进入系统,待机正常,。一开程序就大电流,掉电。
CPU供电的330电容换过了。还是一样。

这是CPU的裸版波形,我不太会看这个,请大家帮我看看正常不。

网友:
4535G北桥问题多看样子存在短路

网友A:
这种先用手把,戴个朔料手套,然后摸下,看开机时哪里特别烫手不。另外不进系统多点会看掉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先用手把,戴个朔料手套,然后摸下,看开机时哪里特别烫手不。另外不进系统多点会看掉电不。

只要不动他,不运行东西。电流就稳定在那里,不动。

网友:
大电容换了还一样。就难对付了

网友:
各位大神给个思路啊。

网友:
重点检查CPU供电单元电路。把上下管换掉看看

网友:
感觉是有东西短路,用手摸!

网友B:
这个会不会是SB或者缺相供电,楼主的是AMD的CPU吗,怎么电流这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不会是SB或者缺相供电,楼主的是AMD的CPU吗,怎么电流这么大

是AMD的。标配电源适配器是3.2A的,上3A就保护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AMD的。标配电源适配器是3.2A的,上3A就保护掉电。。

AMD的电流上到2A开机是正常的,如果是上到3A的话那就不正常了,会不会是散热没做好啊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的保险是否不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qazzymppllq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刷牙个bios试下

网友:
换个BIOS刷试下。在不行换个CPU试试

网友:
温控或微短

网友:
打电容没换队、、、、重新换大一点的、

网友:
有可能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