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待机跳变

楼主(2014-10-21):
待机电流0.006-0.014-0.006-0.025来回跳变,不触发,什么情况,AMD双桥改良过的
不触发

网友:
测下开机键电压跳不跳,还有待机电压跳不跳,有没有短路,还有就是EC一直读BIOS也会一直跳,前面条件正常,建议刷下BIOS

网友:
公共点电压有跳变吗,或3V,5V,是那个电压在动,请测一下

网友:
有pg信号没出,你看一下,哪个电压没出?

网友:
一般这机子显卡坏的多

网友A:
楼主就没有过程么

网友:
测下有无短路,没短路对图纸 时序 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