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服务器主板的开机排针接法

楼主(2014-10-21):
拆的时候忘记了看看原先怎么接的,谁知道怎么个接法
连接19和它左边的那根开不了机

补充内容 (2014-10-25 19:18):
已经解决了

网友:
没有机箱?有机箱只能用万用表找了,又没有图纸,我碰到这样的都是从开关找,看下是连接到哪个针脚的

网友:
用万用表从io开是跑线

网友:
问一下,都需要插些什么线,除开关、复位、HDDLED、PWRLED、SPEAKER外?

网友:
没弄过这个,不过以前在论坛看有没发个图片,你搜搜

网友A:
你把什么牌的服务器主板型号告诉大家,方便些

网友:
还有网卡灯 故障灯  等等。。。 具体还是要看什么主板啦。

网友:
上电,用万用表电压档,如有待机电压的那根就是开机信号了。

网友:
这个表示没接过,。找度吧 搜下

网友(2015-06-21):
求接法!求接法!求接法!求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什么牌的服务器主板型号告诉大家,方便些

原子服务器原子9800 - E600开机排针!求!接法

网友:
这么多针,吓死人啊。事先应该拍一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