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所有程序一打开就闪退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10-21):
昨晚充电玩着就睡觉了。屏幕亮了一夜。早上起来所有程序都打不开了。关机再开还是一样。求大神指点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下   看行不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下重新刷机看看

网友:
用itools或爱思助手修复一下,看看行不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刷机可以解决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用快用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刷机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问题是电脑也连接不上啊

网友:
我也知道换系统可以解决  可是为什么电脑也连不上了

网友:
苹果的有双清模式么。问题设置也进不去啊

网友B:
都没解决 。 你学个蛋啊

网友:
刷机  连不了电脑  是不是充电口刚好也出问题了!!!

网友:
刷机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没越狱,用快用或者爱思修复闪退,再不行的话就越狱,完了卸载重新安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没解决 。 你学个蛋啊

学习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啊!难道只有解决了的问题才能学到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啊!难道只有解决了的问题才能学到东西吗?

没有头绪。

网友:
换新的,旧的不好用

网友:
同时按住home键和开关键重启就应该哦了,我遇到过一个开机充了一晚上电,第二天不开机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系统问题!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