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工厂板DDR2内存无1.8V电压

楼主(2014-10-21):
如题,开机不显示,复位灯常亮,

测试有3.3V个12V和5V 就是内存无1.8V,CPU有12V无核心供电1.1V  CPU不发热。内存无1.8V

旁边有个UP0109P电源管理芯片。

会是这个管理芯片坏吗?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换。

网友:
有木有人来回答啊!·······

网友:
看问题就是内在没有供电,所以CPU也就没有电,内存插槽上找到VDD脚,我比较喜欢64和184,万用表二极体UP0109P各脚上跑一遍看响不。

网友:
看点有点不明白,是说无内存供电和CPU供电吗,这样的话先查内存供电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这个应该有一个小块专管吧

网友:
你是不是查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再说.

网友:
打下电源管理芯片对地阻值

网友:
哥们  内存供电先修出来吧 ,

网友:
不行了·技术有限·换了块。

网友:
内存电源修出来就行了

网友:
内存电压修出来就行了

网友:
等结果 什么时候出来。

网友:
量下内存供电MOS管子的控制级是不是连接到这个芯片。如果第8脚和内存供电相连,可以尝试用UP6103S8替换下试试。

网友:
按时序修吧 先修内存电压 然后才会出CPU电压 AMD芯片组记得VDDA也要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