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开机到界面就掉电关机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小白求指引

楼主(2014-10-21):
硬盘会很烫。新手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先看看是不是温度引起的 华硕的BIOS爱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是不是温度引起的 华硕的BIOS爱坏啊

装鲁大师 压力测试温度都正常   一开始开机可以用十几分钟   然后直接掉电关机     再打开到界面就关机了

网友:
滤波电容换过没

网友B:
滤波电容那么多怎么换啊。有没有具体位置啊。EC旁边的排阻都换了。还是这个现象。开机进的了系统 然后用一会就关机了。然后就打不开。要重插电源才可以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那么多怎么换啊。有没有具体位置啊。EC旁边的排阻都换了。还是这个现象。开机进的了系统 然后用 ...

看这样子应该是保护了,不是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2015-01-09):
开机以后重启是啥问题 重启一会以后 都不重启了 按开机键亮机以后 都掉电

网友(2015-05-20):
应该是显卡问题修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