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A 27分钟准时掉电

楼主(2014-10-21):
来了个二修本 无待机
拆开看见有几个件被拆了  补上之后 亮机  装好测机  放电影一会掉电了
再开正常 继续点 又掉电了 反复测试多次 发现 27分钟准时掉电
合计刷个BIOS 看看 拆掉南桥BIOS 准备备份 结果读出BIOS里什么都没有
无语了 刷上BIOS 好了 不掉电了
也不知道是上家故意做的病还是自己没了 在这就是想提醒大家 有的本 不读南桥BIOS也是可以正常亮机的

补充内容 (2014-10-23 09:38):
BIOS芯片拆掉 亮机 27分钟掉电

网友:
BIOS里没有程序可以亮机???第一次听说

网友:
不是,这机通病来的。掉电。我遇到两台了

网友:
准时掉电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都没有程序还能亮厉害

网友:
没BIOS 也能正常使用27分钟 真神奇

网友:
没有程序不可能吧,bios是什么,是对硬件进行基本的控制接口,要是没有程序连码都不会跑,怎么能用27分钟呢?能给一个科学的解释吗

网友:
BIOS 没有程序怎么会亮机呢?????

网友:
刷BIOS   就解决了

网友:
BIOS里没程序可以开机吗?

网友:
是不是你的bios虚焊了

网友:
开玩笑吧,没资料也能亮?

网友:
不可能吧,楼主读BIOS时操作有问题吧

网友:
谢谢分享  头一次遇见没BIOS亮机的

网友:
南桥bios 没有可以开机,服务器上就是。但是系统bios没有还能开机没有遇到

网友:
呵呵,维修界中奇怪的事情还是真有的。

网友:
不会吧,BIOS没程序也能亮机,不太可能吧

网友:
学习了,给后来者减少走弯路思路

网友:
不太可能吧,应该底下是有内容的

网友:
一定是弄错了

网友:
应该会死BIOS问题吧,我有一台宏碁的半小时准时掉电,后来刷BIOS后就好了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大家不要怀疑 本人又做了个实验 南桥BIOS芯片拆掉 结果还是亮机 27分钟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