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300电池不能被发现,光驱一插就到windows画面死机!

楼主(2014-10-21):
东芝A300电池不能被发现,光驱一插就到windows画面死机!帮忙呀!

网友:
=.=我只想知道楼主头像是男是女,好俊美大家别踩我,帮顶

网友A:
你光驱不插死不死机?

网友B:
光驱口你用胶布堵上 跟他说坏了(换还能赚钱),找找电池管理IC看看正常工作么

网友A:
还有电池换个认不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驱口你用胶布堵上 跟他说坏了(换还能赚钱),找找电池管理IC看看正常工作么

这样的干了好几个,全是老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干了好几个,全是老机子

你把问题说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光驱不插死不死机?

光驱不插不死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池换个认不认?

没有可以换的电池来测试!

网友E:
不知道大电容你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大电容你换了没

换过了,能开机!就是CPU座下的EC,我用了四个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可以换的电池来测试!

光驱不用,胶带封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光驱知道是好是坏吗,会不会是EC问题

网友:
不差 光驱的时候 在系统里面 修改下就好了,有个双通道

网友:
你就用安装版的系统装下。

网友:
光驱是好的吗?

网友:
不用光驱啊,不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驱不插不死机!

=.=那你不插不就没事了,搞点手脚说光驱坏了,修的话说贵点,然后卖他个外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可以换的电池来测试!

客户要求一定要电池?一定要的话就查查电池电路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可以换的电池来测试!

不过我不太待见换电池,事情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