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1):
78L05 431系列芯片怎么检测?
芯片

网友:
那么急我要趁火打劫拉,(先拿两根黄金叶来在告诉你)

网友:
楼主也真白,网上找找接口定义嘛,78L05,一个输入端,一个接地,一个输出5V端,有输入没输出或输出不够,负载没短路,那就是坏了,简单说说,楼主自己慢慢充电

网友:
这个最好办,不用黄金,不用白银,去学一下基础就可以了

网友:
把输入脚接上12伏电压输出5伏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