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N78-CM主板进入系统时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4-10-21):
M.3N78-CM主板进入系统桌面的时候会自动关机,CPU不发烫,用手摸过了。。是单桥的。。

就是网卡和f声音卡都找不到了。。。

网友:
先干完外设,在考虑桥

网友A:
开机电压有问题不 ?

网友:
既然你的网卡与声卡有问题,就干掉他们吧,再看看正常不

网友:
干掉网卡和声卡,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电压有问题不 ?

这个的话换电源就知道个大概了

网友:
先在bios里屏蔽掉声卡和网卡,试试

网友:
还是拆掉网卡和声卡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