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奇怪问题

楼主(2014-10-21):
一台DELL N4050的机器。开机正常,但是不引导系统, 进PE的过程总会定屏,或者色彩跳变。并死机,断电后再开机能正常显示LOGO。。求思路

网友:
刷刷试试

网友:
先刷一下bois 不行就加一下显卡

网友:
先刷BIOS 再作显卡

网友:
加热过显卡了吗

网友:
有没有报警声呀?

网友:
还是先刷BIOS吧

网友:
显卡问题吧,刚开机可能是色彩的,看不出来,到界面才开出来了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