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G450开机掉电,问题很简单过程很坎坷!

楼主(2014-10-21):
故障描述:同行自诉机器插电自动上电到1.2A左右掉电,然后再按开关死活不触发,就算插拔电源重插也是不触发
维修时间:2014年10月19号
维修地点:浙江岱山起点维修
维修人员:王大爷
       听完同行描述,我接机插电并未自动上电,按开关上电到1.2A左右掉电到待机电流0.017A,然后再次触发也无任何反应,同行在边上看我我测试,问是不是南桥怪了,我说需要拆机检测,没查不好说,他忙先走了!
     拆机拿掉开关板,C壳后,直接在开关引脚焊了一跟线当开关再次触发测试,奇迹发生了,每次都能开机显示,但显示后过个30秒左右掉电,心想如此有规律的掉电时间,会不会是开关信号被拉低了,由于能每次正常触发,所以没去测量开关电压而是直接去测量了EC到南桥的PWRBIN#,在开机到掉电的这段时间里,PWRBIN#信号始终为高,心想跟开关没关系了,排除了开关信号为底引起的掉电!此机难修咯!
       此机有规律的上电掉电,由此对此板产生了兴趣,学了示波器还没好好用过它的功能,这次总算有用武之地了!!首先我对比了VCORE与VDDP的电压对比,波形如图

在此很明显的看得VCORE要早于VDDP先掉,我先不急着确认就是它引起的掉电,又随便测了VDDP与+VGA_CORED的波形,波形如下

在此能看到这2个电压基本同时掉电,测量了这2个电压的对比,我把目标瞄准之前的CPU供电上了,又用示波器双通道测量了 CPU供电与开启信号VR_ON的波形,波形如图

根据波形可以看出是VCOER早于VR_ON先掉,此波杂波比较重,可能是接地问题。看到cpu供电输出有几个大滤波电容没装,补上还是掉电心想难道是MOS不稳定引起的??就在反复开机掉电之后,出现了最原始的故障:不触发
         咳,板子都修得不触发了,那老老实实的修吧,首先测量开关电压,发现无电压

懂仁宝待机电路的同学都知道,仁宝待机开关电压比较特别,在适配器状态下,开关电压为适配器电压,在电池状态下为电池电压,测量51_ON#无电压,追查51_ON#的电压来源如下图

测量PQ101的1脚和3脚电压正常,那么首先怀疑是否是Q23坏的拉低的51_ON#.拆掉Q23后测量开关电压,电压18点几V正常了,测量Q23的控制级电压,发现有3.3V电压!嘿,不对啊,待机状态下EC_ON怎么出来了,这逻辑不符合常理啊,难道是BIOS问题??EC坏掉了??想想之前开机掉电,那只有一种可能在待机状态下EC已经收到了开机信号!!测量D42的3脚ON/OFF#电压只有0.7几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首先怀疑上拉电阻是否正常,断开焊盘测量R260阻值为完整的100K,通电测量2端都为3.3V正常,对ON/OFF#引脚打值,阻值也正常,心想难道哪里拉低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D42拆了测量,电压还是没起来,查图纸此信号就去了D42跟EC,断开EC的32脚测量焊盘电压,发现有1.5V电压了,但也不对啊!反复查图纸ON/OFF#确定没去别处,此时又把矛头指向了上拉电阻,心想上拉如没问题,那么我到时直接几个点飞线,这样总不会拉低电压了吧!在料板上找了个1K的电阻替换了R260,测量ON/OFF#信号,电压有3V了,然后焊好EC引脚触发上电,测机也不掉电了!真正的元凶还是上拉电阻不稳定引起!
         此机维修到处结束,同时本人产生了几个问题,希望大家探讨学习一下,有分析错误的,请尽情拍砖,来者不拒!同时希望大神们能解答一下我的3个疑问!
问题一:ON/OFF#为低的情况下,EC到南桥的PWRBIN#为何持续为高?
问题二:ON/OFF#为低,最后为何EC只发出EC_ON,而没有触发上电?
问题三:ON/OFF#为低,为何刚开始的时候触发开机掉电,CPU供电要早于CPU供电的开启信号先掉,是如何实现关机!

网友:
没看之前先抢个座,看爽了再加分

网友:
问题3:可能是将细线放大100倍后,就如220V打火时引起的电压不稳(然后将R260 那个地方的电压变的有些微妙)。有意见的同学回复起来

网友A:
额。。。好像发错版块了

网友: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好像发错版块了

   这么严重的问题,咱没被我发现呢

网友:
没看明白修的个什么呢?

网友:
小小白,你好,不要灌水,小心会被扣分的

网友B:
帖子写的还不错吧, 我转去笔记本板块吧

网友C:
为什么那电压输出为低 ??是哪里拉低了?断开了EC  电压升到了 1.5V  那样就剩下D42没有断了,只有这两个连接。上拉电阻也阻值也对?按理来说上拉电阻100K ,设计上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那电压输出为低 ??是哪里拉低了?断开了EC  电压升到了 1.5V  那样就剩下D42没有断了,只有这两个连 ...

打阻值还真的没问题,最后就是换了那电阻好的,D42也拆过EC也断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写的还不错吧, 我转去笔记本板块吧

那麻烦你转一下吧

网友D:
你那问题3  我也很疑惑  CPU核心 比其他电先掉  我吧CPU 相关的都换了  不行   最后是跟cpu供电 毫无关系的 个信号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那问题3  我也很疑惑  CPU核心 比其他电先掉  我吧CPU 相关的都换了  不行   最后是跟cpu供电 毫无关系的 ...

你也碰到类似现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也碰到类似现象了?

我跟你的问题不一样 但症状是差不多 我的是开机10几秒掉电 掉电之后不触发  按开关 电源灯闪下就灭
我也用CPU核心做比较 就是核心电压先掉  开始以为是CPU供电问题  吧PWM MOS 电感 电容全换了 故障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跟你的问题不一样 但症状是差不多 我的是开机10几秒掉电 掉电之后不触发  按开关 电源灯闪下就灭
我 ...

你也对比VR_ON与CORE了吗

网友:
这波波图像很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也对比VR_ON与CORE了吗

没 我是拿CORE 跟内存 桥 电压对比 还跟SLP_S3#  对比  都是CPU先掉的

网友F:
楼主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不过楼主修的真的不错,思路很清晰,有示波器还是好啊,不知道楼主买的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 我是拿CORE 跟内存 桥 电压对比 还跟SLP_S3#  对比  都是CPU先掉的

那VCORE跟VR_ON对比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不过楼主修的真的不错,思路很清晰,有示波器还是好啊,不知道楼主买的是什么品牌的

不是能看到型号吗,普源的1104Z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能看到型号吗,普源的1104Z

好不好用啊

网友E:
还行,你要买的话就买普源1074Z好了,跟这款1104Z一个系列的,破解以后一个系列的机器功能都是一样的,没区别,价格要比1104Z便宜700呢

网友G:
这个机子我遇过EC-ON待机为高电平,开关为3。3V,但是能正常使用,无法解释,因为论坛里遇到待机EC-ON为高电平的都是不能触发的, ,,,    还有这开机电路容易断线和微短路,在联想的机器上,,,,,CPU有开启电压不一定有CPU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VCORE跟VR_ON对比一下

没对比过  那机器已经修好了 交给客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子我遇过EC-ON待机为高电平,开关为3。3V,但是能正常使用,无法解释,因为论坛里遇到待机EC-ON为高 ...

待机EC_ON为高百分百有问题,至于你写的最后一句没看懂你意思,我说的是哪个先掉,不是说有开启必须要有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对比过  那机器已经修好了 交给客户了

最后修的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修的什么问题?

acin 不稳定 是仁宝的机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行,你要买的话就买普源1074Z好了,跟这款1104Z一个系列的,破解以后一个系列的机器功能都是一样的,没 ...

破解是啥意思啊,怎么还有这一说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破解是啥意思啊,怎么还有这一说吗

等你买了就知道了,建议买普源1074Z,需要破解可以找我,破解很简单

网友:
此类故障以前修过TOSHIBA 的一台机子  现象差不多,上啦当时是10K  最后换10欧姆好的  上100欧姆 PW# 都只有2.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你买了就知道了,建议买普源1074Z,需要破解可以找我,破解很简单

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待机EC_ON为高百分百有问题,至于你写的最后一句没看懂你意思,我说的是哪个先掉,不是说有开启必须要有 ...

它是掉电,又不是正常关机

网友:
掉电还是有示波器好啊,今天碰到掉电的都下不了手。 羡慕你啊

网友:
辛苦了,给大家又多一个案例

网友:
示波器抓掉电最拿手!

网友:
3000个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它是掉电,又不是正常关机

此机就是开关电压低引起,怎么不是关机

网友F:
这是不是有点贵了,不过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不是有点贵了,不过可以考虑考虑

我这款3700大洋

网友F:
那楼主肯定生意很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楼主肯定生意很好了

没生意,那是在学习的时候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生意,那是在学习的时候买的

没事,慢慢会好起来的,万事开头难啊

网友:
思路恨清楚啊!就电阻问题还导致有时开得起机哦!

网友H:
没有示波器不能解决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示波器不能解决哇?!

就是更换上拉电阻修好的,没示波器也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好像发错版块了

你的头像,眼睛都看花了。

网友I:
哥,CPU供电与开启信号同事下降的好不好。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熟悉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哥,CPU供电与开启信号同事下降的好不好。

哥,这样算同时下降啊,我看着怎么好像电压先掉的啊

网友:
说不定就是一个问题导致你所说的一连串问题呢。

网友:
示波器神奇啊 !这波形拿的太准了

网友:
楼主修的真的不错,思路很清晰,有示波器还是好啊,

网友:
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做出简单的回答,深入的话,我也不会,EC,内部有防反跳功能,不管你触发多少次,在规定时间内,只会认为有一次高低高跳变,加上PWRBTN在仁宝的机器里面不做开关使用,第二个问题,仁宝的开机设计理念就是要有上升沿,也要下降沿,不符合这两条是不会触发上电的,至于第三个,才疏学浅,不敢随意猜测,保留意见,等待大神指点······关注中······

网友:
精华  收藏  慢慢研究!!加分!

网友:
想请教下楼主关机的时序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 开关上电压有问题 怎么会引起你的说那个问题

网友:
LZ 示波器怎么用呀,看你用的挺熟练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写的不错

网友:
看来我要好好研究下示波器了

网友:
看来示波器不是万能的,还会欺骗人,

网友:
上拉电阻引起的故障   不心细很容易误判芯片呀

网友:
看啦三遍才看明白

网友:
呵呵 这么长 看不下去

网友:
行家一出手就短有没有,

网友:
楼主修的太棒了。高手。我得再顶下。

网友J:
正常intel的关机时序就是先掉vcore的,这情况就和一直按着开关一样

网友K:
楼主这款机器修的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正常intel的关机时序就是先掉vcore的,这情况就和一直按着开关一样

电压先掉还是开启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款机器修的精致

那不给兄弟加点分鼓励鼓励?

网友L:
猜想,因为r260不正常,让EC误认为是关机信号,这样VR_ON先掉就说得通了.

网友:
不错, 新人在这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猜想,因为r260不正常,让EC误认为是关机信号,这样VR_ON先掉就说得通了.

确实是,但看波形好像是电压先掉一点

网友:
额小小电阻能引起轩然大波,以后得小心!

网友M:
楼主的3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上拉电阻不良引起的故障。第一个问题EC在待机正常的情况下,EC到南桥的PWRBIN#就应一直是高点平(当然南桥也要正常的情况下),第二个问题ON/OFF#为低,EC没有触发上电的原因是ON/OFF#一直是低电平就不会触发上电,触发信号是 高——低——高 ,如果一直是低就跟一直按着开关不松是一样的,EC就会发出EC-ON拉低51-on#,51-on#为低,也就是待机掉到0.0017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会触发的,因为触发开关上电都没有了,这样也就回答了你的三个问题,一直按着开关,大家都知道会怎么样,那就是EC会关闭所有的供电,这样cpu供电就会早于CPU开启先掉。 (本人新手,不对之处还请大神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3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上拉电阻不良引起的故障。第一个问题EC在待机正常的情况下,EC到南桥的PWR ...

一般机器开关拉低会插电自动启动,然后开机掉电就像我拆出来时那样

网友N:
电阻测量时正常,通电后就不正常了,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电阻测量时正常,通电后就不正常了,常见

不接开关信号,两端也有电压,只是接开关信号上没电压了,可能PCB板的信号线内阻发生了变化

网友:
你那三个问题能解释下吗。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楼猪技术不错。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机器usb容易坏

网友:
很精彩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好像发错版块了

=.=好花,头好晕

网友:
R260图纸上是100K你换成1K?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啊、、、、、、、、、

网友:
高手啊不错啊

网友:
示波器好用啊

网友:
很好啊,感谢
lz的分享

网友:
楼主的双波用的很好呀

网友:
本人新手小白 还望海涵 不对之处可以指导矫正。
正常待机时,开关按钮一般的电压是在3.3V左右,仁宝的开关按钮是51on的电压,也就是17v左右,当我们按下开关松开,它的电压会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EC会接受这个pwrbtn#(高低高)跳变信号会发给南桥一个请求上电信号,当南桥收到此信号后发出一个持续的3.3V高电平给EC,EC表示可以上电了。再开启ec-on.
按下开机按键后,拉低51ON#信号,R251下面的MOSG极(楼主的图上没有)得到低电平信号,截止,EC_ON信号由+3VALW上拉为高平导通Q23,使51ON#信号保持在低电平状态。
楼主掉电的时候用双波测试一下SLP_S3#和cpu core 对比一下,我是看了那个wxf 抓波高手上有这个招数

网友:
楼主可以介绍下 怎么调试双波的方法吗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
有示波器真好啊可惜不会有

网友:
浇水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