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S250 加强版ii 开机不能识别

楼主(2014-10-21):
开机后识别不到显卡  重启也是一样.此时集显有显示.必须按 alt+crt+dlt  显卡就能显示了

网友A:
看看你6pin外接线棕色线有没有退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6pin外接线棕色线有没有退针

外接6pin线 有棕色线吗

网友C:
是不是显卡的BIOS不行了,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显卡的BIOS不行了,刷一下试试

没找到  换了个芯片   还是一样

网友D:
是不是BGA掉了 楼主说的是点不亮 自动转集显吧

网友:
清洁一下显卡金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6pin线 有棕色线吗

有棕色线我的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BGA掉了 楼主说的是点不亮 自动转集显吧

按组合键 重启能用 没任何问题

网友:
金手指接触不好吧

网友:
估计没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