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三星R428 版号BA41-01 217A 内屏不显

楼主(2014-10-21):
接公司同事一台三星R428;说打游戏黑屏外接可显示;拆机测屏供电VDC_INV无;Q501 S为19v ;G为18.8v。

后经查PEG3_LCDVDDON为0v

大神帮我判断一下是不是显卡挂了?

网友A:
把显卡用有铅档做一下,

网友B:
一般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显卡吧

网友C:
LCD-VDD3 应该也没有电压吧 ??测量了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CD-VDD3 应该也没有电压吧 ??测量了没有

恩;精测没有电压;取了R508接个3.3  ;LCD-VDD3跟VDC_INV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主芯片的问题

主芯片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用有铅档做一下,

苦逼啊;公司只有风枪;没有BGA返修台;

网友:
把显卡做一下试试吧!

网友E:
搞清楚  是屏暗还是黑屏?  附上PEG3_LCDVDDON 的图纸, 要显卡那一侧的

网友F:
我手上的428也是啊,硬盘底下的电容去掉,用了几天,现在返修了,。郁闷的要死,。

网友:
加焊过显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的428也是啊,硬盘底下的电容去掉,用了几天,现在返修了,。郁闷的要死,。

黑纸一撕;一眼就看见2个电容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清楚  是屏暗还是黑屏?  附上PEG3_LCDVDDON 的图纸, 要显卡那一侧的

黑屏;看不见液晶有图像

网友:
用风枪加热过;没有bga返修台啊

网友:
三星R428 ba41-01217a 01215a

网友G:
楼主修好了吗,用风枪加热一下,看能不能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好了吗,用风枪加热一下,看能不能显

某宝定了个芯片;回来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纸一撕;一眼就看见2个电容氧化

是啊,弄好了,客户用了几天,返修了,而且问题不一样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吧

网友:
那就加焊试试 吧!

网友:
直接风枪加热看能显不,能显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精测没有电压;取了R508接个3.3  ;LCD-VDD3跟VDC_INV都出来了

看一下 LCDVDDON信号发出的条件,建议不要随便换芯片。

网友H:
不是吧 这年都还有鸟枪没换炮的地方啊

网友I:
PEG3_LCDVDDON 这信号没有,说明了明显卡存在问题,LVDS模块虚焊或者损坏!若虚焊用BGA加焊,没有BGA机,用风枪吹,但需要很要很高技术才吹得好, 若损坏得换芯卡芯片,楼主再注意下显卡出来有无LVDS芯片,有时内接无显都是这个芯片损坏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I:
PEG3_LCDVDDON 这信号没有,说明了明显卡存在问题,LVDS模块虚焊或者损坏!若虚焊用BGA加焊,没有BGA机,用 ...

从板子背面可以看见LVDS信号线是直接从显卡出来的;估计显卡坏了;风枪只加热了一下没什么反应;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吧 这年都还有鸟枪没换炮的地方啊

呵呵;没有;我只是公司的IT;也兼修公司板卡;公司都是ARM芯片;只有风枪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