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循环跑98 D0维修

楼主(2014-10-21):
早上接到一主板,客户说不开机,插诊断卡,开机,跑D0 98 怀疑内存有问题。换个新的内存,还是一样问题。取下BIOS,备份原BIOS ,论坛下一个刷入,开机,还是跑D0 98 并且复位灯一闪一闪,有时偶尔能开机,但是进入桌面一分钟不到,又自动重启,并循环跑D0 98 ,加焊南桥无果,换BIOS旁边 822  IO旁边 822无果。没思路了,找论坛,说CPU风扇供电处有一822可能导致此问题,抱着试试态度,更换此处822 问题解决。一路码,开机半小时,正常,交机,收费90.……附上正常BIOS  主板是华硕P5G41T-M LX V2  1.00

P5G41T-M LX V2.zip

网友A:
楼主为什么换CPU风扇供电处有一822 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换CPU风扇供电处有一822 能好

这一822可能是内存与CPU之间处理相关吧,我也是在论坛上看了后才试的。

网友:
这就是你换的822,

实在不敢想象这个排阻会挡代码,没复位才对··············

网友B:
嗯。复位一亮一灭,一亮一灭,然后,主板跑D0 98 循环,换了后,一切正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上个礼拜修了二台这个板子,也是一个822坏,一上272的排阻坏了,华硕的总搞这个小东西坏,幸好坛里有高手修出来了,要不然真搞不出来,真的很感谢迅维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还有坛里的一此版主和朋友们。让我们不知不觉的提高了技术。

网友C:
从四楼看的档码 没有理由呀  难道是PG信号通道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四楼看的档码 没有理由呀  难道是PG信号通道 ?

这个真不知道,反正换了后,跑码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复位一亮一灭,一亮一灭,然后,主板跑D0 98 循环,换了后,一切正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原来是VRMPWRGD 引起的

网友:
822可能是内存与CPU之间处理相关

网友D:
坐等返修, 加焊无果  不是那里问题  我修到过好多加焊排组的  都会返修 也搞不明白是哪里问题]

网友E:
吓死我了,还以为是什么奇葩的通病。
复位灯闪的时候,应该量一下时钟旁有一个双二极管,看三端电压都3.3V,如果不是,应该是PG引起的。

网友:
估计是PG信号低吧?

网友:
没图纸的童鞋估计难找到那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吓死我了,还以为是什么奇葩的通病。
复位灯闪的时候,应该量一下时钟旁有一个双二极管,看三端电压都3.3V ...

因为人一边学,一边修,所以经验不足,感谢各位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坐等返修, 加焊无果  不是那里问题  我修到过好多加焊排组的  都会返修 也搞不明白是哪里问题]

呵呵,希望不返修吧……

网友:
不佩服都不行呀

网友:
ASUS G41 记下了,

网友:
上次修了这块主板是 另一个822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又是有!又是有又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