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55B奇怪故障求解决

楼主(2014-10-21):
HP6555B AMD集成显卡的主板,刚开始是待机电流偏高0.08,不加电,发现一个二极管漏电。换好后待机0.02正常。可以加电触发,奇怪的问题来了。插入适配器后,单次开机不亮。双数开机时会亮机切一切正常。就是说1;3;5;7次开机会不亮。2;4;6;8次会亮。不亮是当C6。焊过桥,换过内存,刷过BIOS,换过CPU。故障依旧。求解决办法

网友A:
用电池呢 ?是否也是一样 是不是部分电路老化了 输出电压达不到? 不开机的时候其他的电压什么情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呢 ?是否也是一样 是不是部分电路老化了 输出电压达不到? 不开机的时候其他的电压什么情况 ?

用电池是一样的,电感上的电压也都正常

网友B:
在不能开机的情况下有测过电压吗,有没有那个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C:
是不是RTC电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不能开机的情况下有测过电压吗,有没有那个电压不正常啊

不是不能开机,是开机后不亮,检测卡代码C6,应该是内存没过, 内存的主供电,VTT电压和SPD都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RTC电路引起的

不可能是CRT电路引起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哪里的二极管漏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