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联想b460内屏正常 外接显示器闪烁 一灭一亮

楼主(2014-10-21):
故障现象: 联想b460  内屏  显示正常  外接显示器 一灭一亮
排除: 系统  跟换过   不是软件问题   显示器和vga线 也是好的   笔记本键盘 也是好的  不会自动切换
现在没有思路 不知道怎么下手  在坛子里也搜不到类似故障的维修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如果是外接正常,内接不行,估计就不纠结了,直接干了

网友:
楼主好计谋 学习了

网友:
吴师傅,好技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的是求助贴 你说什么好技术??
灌水也太明xian了

天意版主,请你看清楚,楼主已经在二楼说加焊显卡好了,再者,我认识楼主才小小的调侃一下而已,应该能看到我在称呼楼主为吴师傅,所以,灌水从何说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意版主,请你看清楚,楼主已经在二楼说加焊显卡好了,再者,我认识楼主才小小的调侃一下而已,应该能看 ...

呵呵 扣分有问题  已经去除 !

网友:
没事管他外接干嘛,内屏能良久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