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人X511

楼主(2014-10-21):
地球人X511笔记本  能正常开机显示,大概1分钟掉电。进BIOS一样情况,并伴有报警声,左边3个指示灯同时闪烁。。求助

网友:
我有台,还能进系统,也是掉电。  没修好,费了。退机。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分享一下还真没见过这个机型的

网友:
求你的BIOS 楼主 显卡型号给发下 和BIOS谢谢

网友:
高大上的机器真是不好弄啊,上次我修的地球人X811也是掉电,也没修好,最后退了

网友:
楼主吧BIOS发下吧,

网友(2014-11-23):
我的也是啊,一快进系统就掉电,并且左边三个有锁标志的灯闪,还报警。。。。不上显卡也掉电,想刷BIOS找不到

网友:
外星人倒是见过,没见过地球人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地球人,跟楼主同样问题,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大神级的笔记本呀  还没有见过长啥样子呢    看看温控     RTC   这些  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不好修哟我上次一个也没有修好

网友:
看看温控电路吧!或处理一下散热问题。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BIOS文件上传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