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 电流0.7几掉电重启

楼主(2014-10-21):
那位大师修过解释一下,谢谢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说的有点不清楚 具体点啊

网友:
去掉内存试下

网友:
查查 少电压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之间出了问题。依次查,就会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有没有测过电压什么的,说的有点高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