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不复位

楼主(2014-10-21):
内存 桥    cpu   电压都正长    冲过桥 放过店

网友:
时钟  正常不?

网友A:
时钟没测  CUP供电芯片有点发烫

网友B:
测电管是否放出正常的PG信号出来给南桥,另外,IO给了南桥的ATX PG信号没?还有一点,华硕无复位多半是822排阻问题。这都算通病。

网友C:
供电时钟PG复位,还有就是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时钟PG复位,还有就是垃圾桶

除了时钟没PG外就没有别的地方会导致么。。直接垃圾桶!

网友:
PG有了吗,复位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电管是否放出正常的PG信号出来给南桥,另外,IO给了南桥的ATX PG信号没?还有一点,华硕无复位多半是822 ...

难道整板的复位都要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没测  CUP供电芯片有点发烫

滤波不良,或是有点微短

网友:
谢谢各位最后确定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