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4-10-21):
DELL 380主板,主板除3V,5V能触发其他电压全无,现在就是不知道是先修内存电压还是先修别的电压先,知道的说说,谢谢大家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按时序查一查吧,看看问题停在哪了。就讲出一丁点东西,找月饼哥来也回答你

网友:
    还是按时序休吧  稳当点

网友:
遇到过CPU管子坏了,不通电的,通电不显示还是先查内存供电了

网友:
因特主板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这个板桥容易坏

网友:
这个板子以前都修过好多都是CPU没有复位,是内存附近的6角的管子或做BGA加南桥,这个内存供电的芯片PDF没有所以来看我们这里有修到过这样的主板。

网友A:
修内存啊   !!!我一般修这板子是cpu那里的电容坏。。

网友:
现在见到的三种芯片组,都是出桥供电先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内存啊   !!!我一般修这板子是cpu那里的电容坏。。

那怎么会引起连内存都没有呢

网友:
谢谢大家,那个主板没有修了,没有时间修送还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