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我秒杀的富士康的板子

楼主(2014-10-21):
这个。。。修了好多富士康板子了 说一下我都秒杀的板子

1.  H61MX  COMS电压低  2.6v  不加电
换电池无果,跳线电压还是低,把俩个旁边的电容拆了 电压出来,加点开机。
2. H61MXE-K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CPU座子上面的103排阻坏,换后开机稳定。
3. Z75M   不加电  无短路 电压正常  3V 阻值30多 和开机跳线阻值30多  正常!
刷BIOS 秒杀
4.H77MXV-D  不加电 阻值电压正常
主板背后有氧化点 拖干净发现有短线 接线  秒杀
5.H61MX  开机后关不了机
电池大放电  秒杀
6.H61MX  上电掉电 阻值电压正常
25.000晶振没波形,换掉后正常开机
7.H61MXV   小四口短路 CPU12v短路 阻值为0
拆了3个大电容 秒杀
8.H61MX  开机进BIOS无MAC地址
换网卡无果 量到晶振没起震 还网卡晶振 秒杀
9,H61MXL-K 5V 短路
直接拆CPU电源管理 换后OK  秒杀
10.   P76A    12V短路
量到有个上管短了   换一套管子和电源管理 秒杀

这些板子都一些通病了 也是我的一些个人经验 高手勿喷  新手参考 。

论坛禁止公开QQ群,留的群号被我编辑了,如有疑问发站内信联系我--------不懂拒绝留

网友:
厉害啊    发图啊

网友:
厉害 收集下故障原因

网友A:
挺牛B的,恕我无知,问一下“不加电”是什么意思。倒底是不触发?还是缺电压?还是不走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牛B的,恕我无知,问一下“不加电”是什么意思。倒底是不触发?还是缺电压?还是不走码?

COMS电路不正常,不加电应该是指不触发

网友B:
5V短路,直接杀PWM,这功力不简单!~

网友C:
写的太简单了点儿!印象不深。

网友D:
怎么都是H61的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太简单了点儿!印象不深。

记一下型号,下次遇到的时候翻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V短路,直接杀PWM,这功力不简单!~

也可能是他烧机烧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牛B的,恕我无知,问一下“不加电”是什么意思。倒底是不触发?还是缺电压?还是不走码?

应该是说电压正常,按了开关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是他烧机烧出来的呢

修这板子不用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都是H61的板呢

现在主流修h61

网友D:
H61的我们这边还很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61的我们这边还很少

马上就要变成主流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马上就要变成主流了哈哈

最先出的应该是吧,但我们这边用AMD是比较多

网友F:
学习了,话说富士康的h61这么脆弱吗?

网友:
楼主牛呀!全是新板!!

网友:
群主讲的真好,说在我心里头了就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有空一定要多分享分享出来哈。

网友:
看到秒杀就来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话说富士康的h61这么脆弱吗?

也许是我修的多了 所以。。。。

网友:
厉害厉害。先保存下来

网友:
COMS电路不正常,

网友:
厉害啊一下秒了这么多板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许是我修的多了 所以。。。。

高手,我顶!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种水平。

网友:
h61板子修的还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