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杂牌液晶显示器显示图像拖尾反应慢

楼主(2014-10-21):
如标题显示图像严重拖尾反应迟钝,换过通用版也是拖尾,不是板子的事,请问是不是屏上的板子有毛病了

网友:
不用多想 反应慢基本就屏坏了

网友A:
最早出的屏就是这样,看来楼主的屏是早期的屏,现在出的屏都解决这个问题啦

网友:
以前不懂,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现在我明白了,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遇贴就灌水,捞经验就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早出的屏就是这样,看来楼主的屏是早期的屏,现在出的屏都解决这个问题啦

现在出的屏没有COG,连飞线都不行

网友:
遇到屏的问题基本上放弃了

网友B:
消影的  VGL 不正常,    顺着板子 爬进屏里  慢慢找,八成是 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消影的  VGL 不正常,    顺着板子 爬进屏里  慢慢找,八成是 断线

屏电路你也会修啊!

网友:
这种屏基本报废

网友:
根据多年的维修经验,你这个屏幕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楼主保重!@

网友:
VGH断线,查屏资料,找到模块上的VGH测试点,飞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