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2v1.5A的电源能用19寸的液晶显示器吗

楼主(2014-10-21):
12v1.5A的电源能用19寸的液晶显示器吗,上的是通用的驱动板,还有DC头,可以连接用吗,会不会烧

网友:
不行,功率太小了

网友:
灯管电流都差不多1.5呢

网友:
功率不够    19V   4A左右比较稳定

网友:
我有一个笔记本用的19V4a的电源,能不能上这个DC头,能不能当显示器电源使用,谢谢

网友:
双灯应该差不多,四灯的1.9A左右

网友:
功率确实是小了,一般都是陪4A的 缩水一点也3.5A

网友:
不够用,高压就不够喽。。。。

网友:
12v1.5A的电源功率也就十七、八瓦吧!19寸显示器多少瓦。

网友:
功率不够。配不上。

网友:
放弃吧功率不够不稳定

网友:
为什么上面的人都会说用19V电源? 有没有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