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短,下了管不短,上了又短。

楼主(2014-10-21):
修一个联想的lenovo ldeaPad S110.

大短,待机19伏降到7伏。下了 pq5 ,不短了。
换个好的上去,仍然短。
现在不明白的是:
1. PQ5的S极有19伏。G极有9.3伏,但D极为何没电压?与D极相连的PC6正极也无电压。如果导通应该是D流向S极,D极无电压,S极有电压,导通怎么流?
2. 测试PQ45与PQ53的D极都有19伏,PQ7的B极有9.5伏。
本人小白一个,正学习中,望高手们指导一下,现在思路怎么办?

网友A:
pq5是电压高一端流向低的一端
输入端在S。
你 管子可能坏了。
PQ5 D极是否短路?
建议报名参加学习下远程。咨询QQ 981775188。正好今晚可以给你讲讲。

网友:
路过  刷分  走人

网友B:
+VDC后级短路了。

网友:
是的去补习下功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q5是电压高一端流向低的一端
输入端在S。
你 管子可能坏了。

PQ5 D级确实有短路,但不知查那儿了?把PC6下了仍然短。
远程想报,但不知道效果如何?而且费用一下全交齐有点吃力,要是能分期付款或者 听一节课 算一节课的钱就好了。这样即有针对性学习,又能省钱省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DC后级短路了。

搞不懂前级和后级什么意思?而且前后级 以什么原件或电压 区分呢? 查了下,PQ5 D级有短路。不应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前级和后级什么意思?而且前后级 以什么原件或电压 区分呢? 查了下,PQ5 D级有短路。不应该 ...

+VDC后级指的是+VDC所有供给的负载电路,既然知道PQ5 D级有短路,那就继续往后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5 D级确实有短路,但不知查那儿了?把PC6下了仍然短。
远程想报,但不知道效果如何?而且费用 ...

倒。。900还需要分期付款。

网友:
D极短路,可以加电烧。准备两根线正极接短路点,负极接地。电流调小些,哪里发烫,重点查那里。

网友:
场馆导通可以D S级互换。 D级后面短的话直接烧鸡。

网友:
楼主你也太那个什么了吧,连+VDC的后级都看不懂吗

网友:
电子元件基础要学扎实,分析电路也就简单了!

网友:
按饼哥的意思来吧
我解的很实用

网友:
基础知识,还得象我一样,努力学。

网友:
测下PC6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拆下片PQ5  测下OQ5的G极和d极对地阻值是否短路  一步步排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