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映泰TForce 945P SE V6.1 图纸

楼主(2014-10-21):
求:映泰TForce 945P SE V6.1 图纸,谁有啊?

网友:
故障现象:VCORE=1.2V,VRM (ISL6322)的PGOOD=1.15V,其他电压正常。复位灯常亮。怀疑到南桥的VRMPWRGD有问题,可是没有图纸,跑线太麻烦,谁有图纸?

网友:
有木有?给精呐!

网友:
还是没有找到图纸?啊

网友(2014-11-22):
知道没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