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2s亮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4-10-21):
HP 4412S,版号DASX6AMB8GO REV:G,故障现象如下:亮机在HP的logo掉电,再开不行,必须要拔掉电流表在开就又可以开还是在LOGO处掉电,掉电后掉到待机电流0.02,开机电流如下0。01-0.5-1.4.-1.6-亮机,我是裸板开机的,所有的外设都拔掉了,手上无图纸,求助

网友A:
记得这机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应该有短路处所,声卡,网卡,USB供电查查。

网友C:
我到觉得是CPU过烧,或是风扇有问题引起的,楼主可以看一下,

网友D:
主板有短路现象。先测测关键测试点是否正常。

网友E:
亮机 掉电有点麻烦的。 要多加测试 第一步可以测试温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这机显卡容易出问题、、

修好了,最后是开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短路处所,声卡,网卡,USB供电查查。

哥们,短路时不能亮机的,修好了,是开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到觉得是CPU过烧,或是风扇有问题引起的,楼主可以看一下,

是开关问题,我第一次遇到,太奇葩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亮机 掉电有点麻烦的。 要多加测试 第一步可以测试温控芯片。

已修好,是开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有短路现象。先测测关键测试点是否正常。

最后没撤了,在网上订了快板回来,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排除了板的可能性,最后是开关问题,好坑啊,头一次遇到开关导致掉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已修好,是开关问题

开关问题导致这种程度的掉电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问题导致这种程度的掉电不多见。

是啊,刚开始我也没怀疑到开关

网友:
我修机器不爱接开关    恭喜你中奖了

网友:
开关 什么问题 导致  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