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铁甲勇士电源一上电就击穿+12V整流管

楼主(2014-10-21):
JA-R1004N,原来是电压适配器大电容鼓包了,用户看适配器指示灯灯就又开了。然后就是导致硬盘损坏,图像也不显示。拿来把适配器修好了,也用新适配器试了,就是几分钟就死机不显示了,然后再开不启动,关十来分钟再开又显示仍然会死机。

测量了各个地方的电压都正常。只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晶振频率是否正常。然后发现32.768KHZ 25MHZ 27MHZ的波形都正常,但24MHZ的一脚波形正常一脚异常。更换了晶振不行,问题依旧。

手机照的照片老是忘记旋转一下方向。

换了波形不正常这端的谐振电容,还是一样。

另外,有一个TP-LINK的54M无线路由器也是一个金属晶振的一脚波形稍有异常,也是开机一会死机。不知道象这种晶振两脚波形一脚异常是哪里造成的。请教高手指导。

补充内容 (2014-10-22 15:04):
标题不对,应该是:九安DVR录像机老死机,24MHZ晶振波形异常有关系吗

补充内容 (2014-10-22 15:25):
由于编辑时浏览器传不了图片更换了浏览器,然后点了恢复数据就成这错标题了。

标题不对,应该是:九安DVR录像机老死机,24MHZ晶振波形异常有关系吗

网友:
你到底修电源还是电脑?

网友A:
这标题,这内容看得我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这内容看得我一头雾水

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发贴的时候,IE浏览器下上传图片的按钮出不来,然后我就换其它浏览器了,能上传了,但是没有看标题,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了,可能是它出现了“您有上次未提交成功的数据 恢复数据”我点了就变成这了,我没有看到,现在修改不了标题了。

原来的标题是:九安DVR录像机老死机,24MHZ晶振波形异常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