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装固态硬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10-21):
现在手上有个台式机 装固态硬盘装系统装完之后开机进不了系统 换了固态硬盘还是一样  机械硬盘就没事  换了好多系统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搞了  请教啊  哪位大师遇到过

网友:
换来换去还是GHOST

网友:
固态硬盘没有设置正确吧?

网友A:
分区有问提,4k对齐  清空保留扇区,重建引导

网友:
硬盘引导文件出错

网友:
用安装版本的系统装,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网友:
BIOS没设置好吧,

网友:
重新写过引导

网友:
重新分区!!!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B:
AHCI 模式 4K对齐 一般OK。

网友:
我记得好像要在BIOS里面调一下的,不然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HCI 模式 4K对齐 一般OK。

可以说一下具体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区有问提,4k对齐  清空保留扇区,重建引导

4K对齐指的是

网友:
没有装过,

网友:
BIOS中AHCI模式,WIN7系统中软件4K对齐,这是GHOST版本常用的方法.生下BIOS吧,STAT2的主板有的对STAT3的固态硬盘支持不太好.

网友:
对了想让它快点,AHCI模式,4K对齐,STAT3的接口与STAT3的线,才能达到快.

网友:
安装版也换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