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4-10-21):
主板上没有12V,只有17V,能接吗?我现在接了,显示器很暗。主板上有个BRGHTNESS,不知道什么意思,求高手

网友:
可以     你把亮度开关从屏供电上拉    看看行不

网友:
主板上这个BRGHTNESS是亮度调节,接在高压板对应脚上。

网友:
高压板上没有啊,只有ADJ

网友:
ADJ就是亮度调节

网友:
我知道,是不是把ADJ跟BRGHTNESS连接起来

网友:
我现在是边接起来了,现在有图像,但是屏很暗,亮度不可以调

网友:
测测灯管,不行就接adj

网友:
灯管已经换了

网友:
查一下是正向控制还是反向,亮度有些是正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