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完板子发发帖,简单总结新式台机主板待机供电电路

楼主(2014-10-21):
O.1                                   板号:ASUS   M4N68T-MLE V2  NVIDIA单桥+AM3架构  故障:自动上电

一、简单说明:这片板子不是我修的,论坛看到一篇修板子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0781-1-1.html,说是二修自动上电,没思路后来换了I/O边上的822排阻以及一个小管子,待机灯不亮,但是正常触发,触发以后待机灯才亮,自动上电故障解决。但是不懂原理,我自己也正好遇到一篇技嘉主板,也有类似设计,闲来无事特地下载图纸总结一下维修经验。

二、我这个图纸M4N68T-LE V2,原理跟那篇帖子是一样的。要解释为什么自动上电跟I/O边上的822排阻有关,首先要对这种板子的待机供电电路有所了解。
①以往待机供电电路是这样的。ATX电源紫色线+5VSB_ATX经过1117 LDO线性稳压器直接转换出+3VSB待机灯亮,待机供电完成。
②新式主板待机供电还是先从ATX电源紫色线说起:
a:+5VSB_ATX经过线性稳压器,转换出+3VSB_ATX用于I/O待机供电、开关引脚上拉以及切换RTC电路供电。

b:I/O得到3.3V待机供电,复位以后等待开关面板PWRBTN#信号。这时候+3VSB +5VSB还未产生,因此诊断卡待机灯不亮。

c:触发开关PWRBTN#高低高跳变送到I/O,I/O首先发出DEEP_S5信号用于开启+5VSB。

d:+5VSB经过1117之类的LDO线性稳压器,转换成+3VSB,诊断卡待机灯亮,待机供电完成。

三、找不到这块板子的PDF资料,但是按照推理也应该懂得这边的时序:
0VCC_RTC
①+5VSB_ATX
②+3VSB_ATX
③PWRBTN#(I/O)
④DEEP_S5
⑤+5VSB
⑥+3VSB
四、分析一下前面说到的故障:
这边的822排阻作用毋庸置疑,管子击穿或者822排阻变大未对O_DEEP_S5#_C的上拉,那么P沟道的管子控制脚都是低电平的。自然能在触发开关之前产生待机供电+5VSB +3VSB,继而自动上电了。

NO.2                                             板号:GA  GA-M68M-S2P  V2.3       NV单桥+AM3架构     故障:无待机不触发

一、故障说明:板子是同行的徒弟拿过来的说是本来板子是好的,结果换给客户的时候,客户的电源是坏的,接上电源以后好板子都烧坏了。接上好电源,无任何反应。①先是检查了外观,无明显烧毁。②接上好电源测试,待机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检查开关脚有5V,这种故障当然是先修待机咯。
二、PCI A14 无电压。找1117。找了半天都没看到,又要跑线了。+5V紫色线出来,经过一个P沟道MOS管,但是这个MOS管控制级G级有5V相对于S级为高电平管子是截止的。这种板子修的比较少,先找了下图纸,这边导通的原理如下图:

测量结果:

三、触发开关以后,3pin跳变正常,7pin 8pin 有5V电压无跳变。芯片应该已经报销。但是手头无芯片,尝试改电路:

四、改完以后诊断卡待机灯已经亮,再次触发,还是无反应。测了一下KU1  7pin见鬼了电压才0.08V左右。之前好好的有电压的,为什么改一下就没了?尝试断开3pin 7pin,3pin这边电压已经恢复5V说明后级短路。追查KS_OUT.

五、KS_OUT经过一个N沟道管子到达I/O。之前+5VSB未能正常产生,3VDUAL未能正常产生,管子处于截止状态,不让KS_OUT到达I/O,难怪了。打值对地300多未发现明显短路,不管了先拆I/O。拆完I/O,D级对地悬空了,正常,换个I/O,正常跑马亮机。

补充说明:①这两个I/O实验证明是可以代换的,IT8720F-JXS/-FXS;②上午查看论坛,发现有人修过跟我这块GA一样的故障,这边得罪莫怪。③ASUS这个例子引用了深度休眠模式,比传统的S5状态更加节能。GA这边采用EUP芯片,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东西,看完帖子应该都不会对这样的节能设计感到陌生了。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块技嘉的主板,也是被客户电源烧坏的,目测ATX边上16脚芯片炸了,因为没芯片一直在那闲着

网友:
写得太详细了,加分鼓励

网友:
深度休眠信号,还有eup

网友:
这的确比以往的待机有所不同,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B:
有图纸吗,传一个

网友:
正好今天刚学的H61的深度休眠和EUP

网友:
主板维修,,,现在基本不搞了,,

网友C:
华硕那个五脚的线性稳压器经常有问题,导致不触发

网友:
第一个N,P沟道的管子,822排组连接方式能画个简图就好了,看得晕乎乎的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越来越吃力了,看来我得多学习学习了!

网友:
技嘉那个芯片坏是通病了,以前也改过,直连。后来又返修了,都懒的再搞没芯片换。
那个华硕的不仔细看图纸,还真的找不出什么原因,修不出来。

网友D:
华硕那自动上电我也修到过,更换822排阻修复,其实那就是一个IO收到SLP_S3#信号后拉低PS_ON#开启ATX电源,电阻坏了或三极管坏了,那就相当于强制上电了,跟镊子直接把绿线拉地一个道理

网友:
前段时间看到论坛有H61板子的待机时序   差不多的

网友:
相比笔记本主板,台式机图纸少的可怜,只能盲修。

网友E:
这样的话是IO拉低了那个电压吗?

网友:
我也碰到两次这个问题的了,联想的和华硕的主板也有这种类似的问题出现。

网友:
每次看你的帖子,觉得你很厉害,我自己还是得好好努力啊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绝对的大神级别人物。。很厉害。。膜拜的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吗,传一个

论坛已经有了

网友F:
理论功底不错,就是对地悬空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话是IO拉低了那个电压吗?

嗯是的,这里也可以翘起IO 106脚或拆除N沟道 场馆KQ3判断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华硕那自动上电我也修到过,更换822排阻修复,其实那就是一个IO收到SLP_S3#信号后拉低PS_ON#开启ATX电源, ...

三级管坏的话,CE级会直接导通相连失去B级电压的控制所以主板就自动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级管坏的话,CE级会直接导通相连失去B级电压的控制所以主板就自动上电了。

一样的道理

网友:
小伙子发帖,帖帖经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功底不错,就是对地悬空怎么解释。

对地悬空就是翘起元器件引脚进行脱离相连焊盘操作或者失去芯片工作的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华硕那自动上电我也修到过,更换822排阻修复,其实那就是一个IO收到SLP_S3#信号后拉低PS_ON#开启ATX电源, ...

你这里更换的822排阻是不是IO对应引脚旁边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块技嘉的主板,也是被客户电源烧坏的,目测ATX边上16脚芯片炸了,因为没芯片一直在那闲着

16脚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那个五脚的线性稳压器经常有问题,导致不触发

五脚的线性稳压器出现问题一般是南桥故障也会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里更换的822排阻是不是IO对应引脚旁边的呢?

就是PS_ON#上拉

网友:
哦 是的 已经有了

网友:
这个不错,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多谢啊!值得学习。。。

网友:
此人很厉害。进步空间很大。

网友:
华硕一般都先看882电阻,技嘉的先看南桥.

网友:
每次看楼主的帖子都会有收获

网友:
楼主很勤快啊  我都懒得弄

网友:
老师的帖子很棒,谢谢。

网友:
精华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