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联想Z460,G470笔记本F3连键问题。

楼主(2014-10-21):
联想Z460,G470笔记本大家都是拆完本后再装上就出现开机嘀嘀响个不停,进系统后搜索界面不停的闪,也就是F3键粘连,导致此现像的最终问题是固定键盘的一个螺丝上的太长了,把F3键下面顶起来了,这颗固定键盘的铜柱正好在F3按键下面。都是搞维修的解决方法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有这回事、、

网友:
有人说是通病。呵呵

网友:
再遇到此两种机型真得注意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有修过这机型,但没有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
哈哈,典型是人为故障,做的多了不说也知道的,按键按起来硬的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两种机型修的太多了
目前没遇见过上错螺丝……
其实这个主要是人为造成的 不是正常通病

网友:
OK 感谢楼的经验,这种问题机械问题还真不容易发现

网友:
这种机不知道是哪个脑残的设计师设计的,不过也好这也是个赚钱的故障,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来拆装机子 还是要多加注意的!

网友:
我觉得是人为打错螺丝了吧

网友:
先解决不长记性胡乱上螺丝的家伙。

网友:
这个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这个是人为造成的,根本不能算是通病,都是自己不小心上错了螺丝把F3键顶坏了导致的,我也曾经失手过,所以我知道,呵呵。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个ASUS的机器F3连键  型号忘了 也是螺丝柱的事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