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i946f 1.2 主板卡在第一个开机画面 求助

楼主(2014-10-21):
一个l-i946f 1.2 主板卡在第一个开机画面 求助
刷了bios还是依旧

网友:
那么这个bios是好的 给大家共享下

网友:
可是这板子到底该修那里了啊

网友:
卡LOGO  先干外设,不行就干桥

网友A:
谢谢 刚才发现上e2200就一切正常

网友:
大家有没有最新版的这款bios呢

网友A:
原来是E3200 别板试cpu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是BIOS问题,应该南桥虚汗

网友B:
今天遇到一个笔记本卡LOGO,在开机时迅速按TAB看到是在搜查USB设备的地方卡死的,试了多次都过不去。也不知怎么想的就把硬盘取了,立马全正常了,装回硬盘,嘿直接进系统了!!

网友:
个人觉得南桥问题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一个笔记本卡LOGO,在开机时迅速按TAB看到是在搜查USB设备的地方卡死的,试了多次都过不去。也不知 ...

这么怪,是不是第一次硬盘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E3200 别板试cpu没有问题

是CPU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刚才发现上e2200就一切正常

是不是因为电流不够啊

网友:
问题就这么解决了?本来是E3200的CPU为什么就不能用了呢?难道会出现CPU与主板不兼容情况?为什么之前就兼容呢? 更换CPU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应该想哈为什么会出现之前能用而后面出问题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
是哦 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