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联想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10-21):
早上客户那了台联想显示器过来,一说是开机一闪就灭,哈哈哈。
心里乐开花了,心想这块肉吃定了,于是,就慢慢拿手机来拍照,哈哈,

插上电接上VGA一闪拍不到就看见指示灯为绿色,
有信号没显示多半是电容或者是灯管,
于是就拆机
喵喵吧哈,真让我猜对了,

换掉后测电压

灯由绿变橙色,没接VGA,正常,
电压12V,5V,
正常,于是就装好完整了试机一看不对呀屏幕出现干扰,

这才想起来多数装机的时候顺带插一下屏线,
哎,又要重复,
努力弄好之后一步一步试好再装完整,
再试机,
没有干扰了装机,哈哈,维修成功,
在这里没什么技术,只要是搞维修要细心点,
一步一步急不得
,维修完毕,谢谢。

网友A:
捡钱机器,谁修谁知道

网友B:
恭喜楼主又发了一笔小财

网友C:
刚开始的时候,我修电容爆浆的心里也是挺高兴的,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毕竟修好了

网友D:
每天都来几个开心的活儿就爽啊!你的MF47表跟你出尽了风头。

网友:
楼主应该主打是修家用电器的吧 呵呵 我也有一台指针表,不习惯用。

网友:
这故障搞起来简单啊

网友:
哎,好久没见到这样的情况了,什么时候多给我点钱捡啊

网友E:
我24寸显示器也是一闪即灭,客户说听人说是坏两个管子(估计指的是电容),换了就好。我说这样吧,我不怕公开故障,也不会占你便宜。我当面拆开,如果是电容问题,收30元换掉。如果不是,就留下机子,100元修好。客户同意,我就拆开,结果电容好好的,就把机子留下了。最后是高压部分问题,改高压板。

网友:
楼主又发了一笔小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24寸显示器也是一闪即灭,客户说听人说是坏两个管子(估计指的是电容),换了就好。我说这样吧,我不怕公 ...

总觉得改高压板没地方放得下,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觉得改高压板没地方放得下,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将高压包、驱动芯片、场管和附近其它高压电容等元件全部取掉,就有空间了。

网友:
电容鼓包基本就是白捡钱

网友G:
这种捡钱的机器 每次修到  就心情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捡钱的机器 每次修到  就心情很爽

如果天天修这样的故障,你也不会上论坛了,你就会去别的论坛溜达,琢磨怎么提高生活质量了。

网友:
维修确实要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钱机器,谁修谁知道

挺简单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又发了一笔小财

不值钱呀,修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的时候,我修电容爆浆的心里也是挺高兴的,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毕竟修好了

鼓励一下,没什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天都来几个开心的活儿就爽啊!你的MF47表跟你出尽了风头。

你也来一个这种古董??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不值钱呀,修显示器

关键是留住回头客,下次,他有这方面 的问题还会来,这才是你这次维修的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留住回头客,下次,他有这方面 的问题还会来,这才是你这次维修的收获

嘿嘿,老手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