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1G开机0.2掉电,无3v5v

楼主(2014-10-21):
下午修了一台昭阳e41g,开机电流0.2掉电,测得3v 5v没出,+5VALW to +5VS +3VALW to +3VS的两个管子第4脚没有电压,看图纸应该是+vsb ,测得susp为4.7v
分别拆掉2个与+vsb连接的场管Q28,Q30后,3v 5v正常,开机测试正常。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稳定?求大神赐教!

网友:
只是转换电压,开机测试正常就好。

网友:
明显是  SUSP 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后继3V5V无输出!!!

网友:
省料为主,不过我一般都没这样干嘛,连一颗电容我都会补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