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开机闪屏。走遍中关村,除了换主板无人能修。。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10-21):
各位大神,
       机器情况是这样的。华硕Q301LA(即S301LA),超级本,i5 4200Ucpu,核心显卡。8月到手开始使用,因为是海淘官翻,无法保修,因为已经拆机,无法返回原地保修。主板型号为华硕S301LA。
       故障情况:1)开机之后,在插电源情况下,机器闪屏,即电脑屏幕变黑,然后点亮,忽闪忽闪的;
                         2)打开特定软件,比如Everest 等软件,会加速闪屏;
                         3)闪屏的时候,右下角的时间、日期、以及程序图标也会刷新:
                         4)再bios中也闪:
                         5)外接显示器也闪;
      故障处理情况:
                        在中关村,一家测试后说是电压问题,要给换个芯片,结果一小时后说没有芯片,让换主板,另一家说是CPU问题,吹了吹CPU,问题仍未解决,最后的说法都是让换主板。
                         中关村检测过程,第一家师傅人很不错,给用的表测试,在测试的时候,测试到显示器排线附近几个部件时,表会响(想问大师那是不是测试短路的?)。
          请问,造成这个问题的故障大约会是哪个部件?除了换主板还有别的办法吗?
(若能解决,愿以所有压箱无码电影相赠。。。。。。。。。。。。。。。。。。。)
(若是实体解决,费用一应付清。。。)

-===方便起见,我直接借楼说话了啊。===-

夜雨十三天:
这个是华硕此款笔记本的通病,也有其他网友遇到过,我还没遇到。
视频地址: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Sqg4JkAWntU/
我想华硕的知识库里一定有相关内容,不知道论坛哪位在华硕工作,可以查阅一下。

我提供一点思路,也不一定有用。
如果原机BIOS版本低于209请更新BIOS至214。
解压到U盘,并在引导顺序中把U盘调到硬盘之前,进BIOS设置里的刷新程序。
http://dlcdnet.asus.com/pub/ASUS/nb/S301LA/S301LAAS214.zip

针对此类故障,通常华硕的做法是给显卡供电加电容,如果有条件仔细检查一下显卡供电的外围有没有省略的电容位可以试试,但这事应该楼主自己也操作不了。
另外,可以肯定你之前找的那几家都是二道贩子,并不是真正能修东西的主儿,你找错地方了。实在不行,你可以考虑联系迅维的维修部门。

针对楼下某些网友互喷的情况,我就想说一句:“吵可以,骂人也可以,你要能把对方活活气死才算你小子有能耐呢!但你最好能巧妙的骂人不带脏字,让对方干生气没法举报你,要不然谁骂封谁,谢谢合作。”

网友A:
机器比较新 集成四代U 这种问题维修的时候有风险 极易导致现象不能复原(甚至不开机)
所以在没有十足把握的前提下 都会建议换板
若真是CPU问题 这种U目前价钱不低 也不易更换 (若是BGA封装)

所以从利益 ,难度 成本等多方面考虑 建议你换板是正确的 。
当然不排除有高手接了你的板子 ,希望有人给你开价修好。
记住一点  要是你 不记代价板子都能修好 ……祝你好运

网友B:
个人认为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先换显卡芯片可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比较新 集成四代U 这种问题维修的时候有风险 极易导致现象不能复原(甚至不开机)
所以在没有十足把握 ...

版主,回复的很好,现在的超级本很多是板载CPU,风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先换显卡芯片可一试。

集成的显卡。

网友C:
列出的五条故障情况看,象是反复复位!

网友D:
如果人家实在修不好而不能复原的话,请不要怪别人,人家尽力了,你能有这个打算的话,可以联系迅维维修部,这里面高手很多,你这机器还很新,修起来还是很有难度的,所以你要放心的给别人修,不要给维修人压力,这样人家才能放心的给你修。

网友D:
风险要自己承担,没有哪个维修人存心帮你修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险要自己承担,没有哪个维修人存心帮你修坏的。

说的在理!维修人修机赚钱理所当然,但大部分维修人都是出于好奇,探索的心理修机器的。都希望把故障原因搞清楚。

网友E:
楼主还去中关村了,楼主在北京哪?

网友:
,现在的超级本很多是板载CPU,风险很大。

网友F:
看楼主的讲述,楼主应该没有动手维修的能力,即便大家告诉了你问题大概在哪方面,估计给的根本上的帮助也不打,再者,本子经手多了,被好多人修过,成活的几率会越小,或者说,修好的成本越高,或许你可以考虑换板子,个人认为。

网友:
板载CPU就是不好啊,不过这种现象应该跟显卡脱不了干系吧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G:
是不是灯管部分的电路有问题,供电不足,或是屏线断或露出线了,这个不应该是大问题。

网友H:
发到迅维 基地 , 迅维 的大神多

网友:
要是屏暗的时候也有图像就是灯管的事了。

网友:
有点像是屏背光的开启信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灯管部分的电路有问题,供电不足,或是屏线断或露出线了,这个不应该是大问题。

好像没有灯管了吧

网友I:
外接正常吗。。。。

网友J:
主要这个机子修起来有风险,风险和收入不成正比,所以没人接招!

网友K:
屏 屏线 显卡都有可能,但是缺电压是不可能的

网友:
硬要修的话,就发到迅维吧,那里高手云集哦

网友L:
你这个是HSW的板载CPU  型号是SR170,这种CPU目前外面做BGA成功了极低,且成本很贵 不好值球。当然不愿意修的。你可以找一个图纸  看下是不是CPU(本来是南桥 但是被集成到CPU里面了)发出的控制LCD接口屏供电的EN 信号在跳变,我今天遇到一个是两三秒闪一次,换了CPU没有修复,不过你的也不好说,如果是EN那个信号跳,直接飞线就可以了。这种CPU真的集成东西太多了。故障率很高

网友M:
背光信号有问题或者集显那边。维修有风险啊

网友:
板载的CPU很麻烦的,所以建议都是换板

网友:
换板或发给迅维维修部

网友G:
LED的也得有电路供电的呀供电不足也会这样。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如果人家实在修不好而不能复原的话,请不要怪别人,人家尽力了,你能有这个打算的话,可以联系迅维维修部, ...

说这话就有点不爱听了,“修不好而不能复原的话,请不要怪别人”这是做生意人说出的话吗??做生意就要承担风险,哪有稳赚不赔的呢?没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拿来给你修的又不是拿来给你做实验练手的。你站在消费者角度想一想,有部车本来不是发动机的问题,你修的时候还把发动机给搞坏了,你这里已经没法修好这部车了,那我拿去下家修的话,那维修成本不是更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外接正常吗。。。。

没有认真看楼主的帖子, 5)外接显示器也闪;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要这个机子修起来有风险,风险和收入不成正比,所以没人接招!

其实说实话,我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能修好修好,修坏了更能坚定我换板子的决心。大师你觉得我可能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屏 屏线 显卡都有可能,但是缺电压是不可能的

屏幕我外接显示器了,确实也闪。屏线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显卡的话,我是集成在CPU里面的,我没招检测。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是HSW的板载CPU  型号是SR170,这种CPU目前外面做BGA成功了极低,且成本很贵 不好值球。当然不 ...

哥。。你现在是所有人里面说的最牛逼的了。。。。我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太感谢了。。。给个邮箱,我做种子去。。。

网友O:
引用 网友M:
背光信号有问题或者集显那边。维修有风险啊

真的,修死了拉倒,我换板子。现在是有一线修复希望,但又没人修。所以我很惆怅

网友:
换屏换屏线不行,就只能换板啦,华硕的没有图没有资料不像其它品牌,所以换板是上上之策,毕竟这个风险太大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LED的也得有电路供电的呀供电不足也会这样。

那请问有什么办法检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比较新 集成四代U 这种问题维修的时候有风险 极易导致现象不能复原(甚至不开机)
所以在没有十足把握 ...

哎,版主都这么说了。。。。我觉得真是没希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N:
说这话就有点不爱听了,“修不好而不能复原的话,请不要怪别人”这是做生意人说出的话吗??做生意就要承 ...

强烈要求管理员删除这个ID号,这种人存在只会扰乱这个论坛。不想和你讨论这个,你不学维修永远不会明白这道理。跟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说医疗这个行业,没有人试验成功的例子怎么和你治病。人家大夫也有失手的时候,哪个医院不先和你签个协议再动手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列出的五条故障情况看,象是反复复位!

求教,请问什么是反复复位啊?如何检测啊?

网友:
CPU的原因很大呀   的确是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去中关村了,楼主在北京哪?

东城。。。去了中关村还被框了一下。。。一拿到机器,先二话不说给我拆了个干净,然后说能修好,收850.然后我不同意,那人就直接把我电脑甩一边了,说反正拆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后来讲价讲到450(因为第一个师傅很好,他告诉我就是这个价格,还有这个问题没法修好,所以我知道大约收多少钱,还有底气让他修不好给我装起来还给我)。结果他也没修好。。。一看中关村是这风气,我也不敢修了,没有那好运气碰到高手,反而碰到这些人,我不可不想再去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的讲述,楼主应该没有动手维修的能力,即便大家告诉了你问题大概在哪方面,估计给的根本上的帮助也不 ...

我的能力仅仅限于拆机,清灰。我现在想司马当,能修好则已,修不好,板子坏了我也能下狠心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发到迅维 基地 , 迅维 的大神多

咋发,咋收费。。。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说这话就有点不爱听了,“修不好而不能复原的话,请不要怪别人”这是做生意人说出的话吗??做生意就要承 ...

我也建议删除这个人的ID,一听就知道这人不是搞维修的, 为什么还来这个论坛了,而且对维修对电脑一窍不通

网友K:
引用 网友O:
屏幕我外接显示器了,确实也闪。屏线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显卡的话,我是集成在CPU里面的,我没招检测。请 ...

如果你是技术员的话就可以自己找到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找师傅帮你看看,不要去什么售后之类的 很多都是假的 你去了就等着挨窄。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强烈要求管理员删除这个ID号,这种人存在只会扰乱这个论坛。不想和你讨论这个,你不学维修永远不会明白这 ...

哥们,你要搞清楚你一个概念,医疗事故跟一般的医疗损害不是一个概念的,“失手”就是医疗事故了,没你说的那么简单。还有,你认为医生动手术前签协议出了问题都能免责吗?没按规定的操作,签协议也是白签的。还有,签协议不是所有的手术,割个盲肠割个包皮会签协议吗?这两个手术把人搞死了或搞残了,你看医院和医生要不要负责。不要那么天真,不是所有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被你占全了的

网友:
这种新机确实比较难搞,集成度太高,牵一发而动全身,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也建议删除这个人的ID,一听就知道这人不是搞维修的, 为什么还来这个论坛了,而且对维修对电脑一窍不 ...

学习学习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是HSW的板载CPU  型号是SR170,这种CPU目前外面做BGA成功了极低,且成本很贵 不好值球。当然不 ...

呀,厉害,这么新型的机子你都修过了,还分析出思路。 升为金牌维客吧,我会关注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N:
哥们,你要搞清楚你一个概念,医疗事故跟一般的医疗损害不是一个概念的,“失手”就是医疗事故了,没你说 ...

道不同,不相为谋……

网友:
楼主要知道,能修但是不愿意修的人很多,很多人宁愿不挣这份钱也不愿意惹一身骚。即使你说修坏也无所谓,但是他会觉得修坏了可能丢了面子。

网友N:
引用 网友D:
道不同,不相为谋……

所以说,举例要恰当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机器的确不好修,我师父到是可以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所以说,举例要恰当

感觉你上这论坛来是找骂的,大家可以进去看看他发的主题,你一个不搞维修的人跑到搞维修的论坛来,来也就算了,还老是说人家搞技术的黑你,有本事你自己去学呀,你学会了一分钱都不用花,我想到时你学会了收个500你还嫌赚不到钱呢。我不想和你争吵,你看看你说的话,总会有人骂你的。我也不会再回复你,浪费自己的时间。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上这论坛来是找骂的,大家可以进去看看他发的主题,你一个不搞维修的人跑到搞维修的论坛来,来也就 ...

有本事你来辩我,骂人不是真本事。版主、站长都没说过不是搞维修的不能来这个论坛,你就更没权利了,说的难听点——你是哪根葱。我有说过搞技术的黑我吗(把我说过的原话翻给我看看)?我是说收费黑,不是说技术黑。有这个技术我佩服你还来不及呢,还恨自己没这个技术呢!!

网友Q:
楼主还是换个板子吧 置换比较便宜

网友R: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是HSW的板载CPU  型号是SR170,这种CPU目前外面做BGA成功了极低,且成本很贵 不好值球。当然不 ...

如果是EN在跳变的话,那么外接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他现在的机器是内屏闪,外接也闪,我觉得应该分析内屏和外接的公共部分,比如显卡供电滤波不良,或者内存那边(毕竟是集显),我觉得CPU的可能性比较大,对于这种新型的问题,大家还是各抒己见,共同讨论一下,相互学习学习

网友S:
引用 网友N:
说这话就有点不爱听了,“修不好而不能复原的话,请不要怪别人”这是做生意人说出的话吗??做生意就要承 ...

怎么哪都看见你啊?你见过医生动手术意外要偿命的?那么很多人都要等着死了!你不承担风险也可以,你承担风险维修费300,我承担维修费600。。。没有白白承担风险的!做什么事情都是要考虑成本利润风险这些因素的。。。做维修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亏钱的风险大了利润又薄了就没人愿意干了!没人愿意干了,就是去售后换主板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如果你是技术员的话就可以自己找到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找师傅帮你看看,不要去什么售后之类的 很多都是假 ...

一样的。去中关村一样是被宰。一开口要我850,爱修不修。我说不修,直接给我把电脑扔一边了,说反正拆了,你看着办。就这种人。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有本事你来辩我,骂人不是真本事。版主、站长都没说过不是搞维修的不能来这个论坛,你就更没权利了,说的 ...

哥,聊聊,聊聊,别置气。别因为我发个帖子搞得弟兄们心情不好。这样我会内疚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还是换个板子吧 置换比较便宜

置换靠谱吗哥?保修才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R:
如果是EN在跳变的话,那么外接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他现在的机器是内屏闪,外接也闪,我觉得应该分析内屏和 ...

大哥,您觉得我加根内存去,能排除点问题吗?我的内存是集成在板子上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哥,聊聊,聊聊,别置气。别因为我发个帖子搞得弟兄们心情不好。这样我会内疚

我这个人一般都是心平气和的跟别人说话的,但是,有部分人可就不是了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M:
引用 网友O:
真的,修死了拉倒,我换板子。现在是有一线修复希望,但又没人修。所以我很惆怅

发到迅维来修修看吧,修不好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这个人一般都是心平气和的跟别人说话的,但是,有部分人可就不是了

别因为我让弟兄们心情不好。。消消气消消气。。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发到迅维来修修看吧,修不好再换

还是那个问题。。。咋发咋收费啊大哥

网友N:
引用 网友S:
怎么哪都看见你啊?你见过医生动手术意外要偿命的?那么很多人都要等着死了!你不承担风险也可以,你承担 ...

说话偷梁换柱的还真多,都碰到好几个了,可能是修机修糊涂了。我有说过“医生动手术意外要偿命”吗?我只说过如果是医疗事故是要承担责任的,没说要医生来偿命的,在天朝也不存在“偿命”一说,很多都能用钱换。还是那句话,没那个金刚钻别揽那个瓷器活。拿机是来给你修的,不是拿来义务给你做实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样的。去中关村一样是被宰。一开口要我850,爱修不修。我说不修,直接给我把电脑扔一边了,说反正拆了 ...

这论坛也存在很多这种人,从说话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维修品德。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S:
引用 网友N:
说话偷梁换柱的还真多,都碰到好几个了,可能是修机修糊涂了。我有说过“医生动手术意外要偿命”吗?我只 ...

你思想很偏激呀,谁做生意不能回避风险?谁能保证百分之百?又要少花钱,又要一定修好!看来整个论坛都没人能满足你的要求!再就是做生意也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有可能的情况说在前面总比发生了问题和你引发纠纷要好吧!你可以选择不在我这修,我也可以拒绝给你维修!

网友:
桥和U是集成在一起的吗?如果是就换板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S:
你思想很偏激呀,谁做生意不能回避风险?谁能保证百分之百?又要少花钱,又要一定修好!看来整个论坛都没 ...

这叫偏激吗,这是正常消费者思维,你换位思考一下,就能领会。回避风险那是在正常不过了,就像很多人都怕死一样。但是,回避风险跟推脱责任是两码事,要搞清楚,不能混为一谈。后面说的这句话,就把你自己前面说的很多话都推翻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N:
这叫偏激吗,这是正常消费者思维,你换位思考一下,就能领会。回避风险那是在正常不过了,就像很多人都怕 ...

你把这机器拿去维修再把你的说话跟人说说,如果有人理你你再来上网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S:
你把这机器拿去维修再把你的说话跟人说说,如果有人理你你再来上网吧!

人家楼主都有说过了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觉得是屏幕 供电不足

网友S:
引用 网友N:
人家楼主都有说过了

你没人家机主怎么说的吗?人家是说找个技术还行的师傅看看,看得好皆大欢喜!看不好再考虑换主板!你看出人家的通情达理没有?你是怎么说的?没有精钢钻就不要揽瓷器活。。。谁还故意不给你修好?你知道没修好是不收费的吗?没修好师傅的人工维修成本这些是维修店自己出的知道吗?就没有能修好而不给你修的,知道吗?你那么能,你给楼主报个价吧!

网友S:
其实问题没那么复杂,屏换过了吗?不就是背光闪吗?如果仅仅是背光闪一个故障就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S:
你没人家机主怎么说的吗?人家是说找个技术还行的师傅看看,看得好皆大欢喜!看不好再考虑换主板!你看出 ...

关键是这句话“修不好而不能复原的话,请不要怪别人”,机子病情都没分析就说出这样的话,这不是有意在推卸责任吗??你看人家版主第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这就是修养。还是那句话,做生意没有稳赚不赔的。你万一修好了所得到的回报是你人工维修成本的多少倍!!兄弟,劝你不要跟我辩了,你是永远辩不过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其实问题没那么复杂,屏换过了吗?不就是背光闪吗?如果仅仅是背光闪一个故障就没有修不好的。。。

又是看问题看一半的,楼主都说了: 5)外接显示器也闪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关键是这句话“修不好而不能复原的话,请不要怪别人”,机子病情都没分析就说出这样的话,这不是有意在推 ...

都说了这个是你情我愿的,你不认同就别修。。。没人哭着喊着一定要给你修。。。这就是现实!你怎么想我们也左右不了你!你自己能搞自己搞。。。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弄啊

网友:
华硕笔记本,开机闪屏。走遍中关村,除了换主板无人能修    不要修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的能力仅仅限于拆机,清灰。我现在想司马当,能修好则已,修不好,板子坏了我也能下狠心换板子。

呵呵,也许吧,用这招来逼自己换板子

网友T:
引用 网友N:
哥们,你要搞清楚你一个概念,医疗事故跟一般的医疗损害不是一个概念的,“失手”就是医疗事故了,没你说 ...

没按规定的操作??你不搞维修你知道什么叫规定的操作嘛就让人给你担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T:
没按规定的操作??你不搞维修你知道什么叫规定的操作嘛就让人给你担风险?

不搞维修的不懂,那你都在忽悠我们这些不懂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了解就别说嘛,风险要是全部自己承担那估计就没有维修大神,维修本身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不动手谁都不敢 ...

看来全世界就你最了解了。医院没有那个医疗条件治不好,会建议你转院的,他们会乱给你治吗??但是,修机即使修不好,也喜欢那里搞一下这里搞一下,原本没坏的芯片元件都被搞坏了。搞坏了是你没能力修好,那当然收不到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今天也有个华硕一闪一闪的屏。我想问一下 外接闪屏,你外接的时候取掉内屏的线没有?

没有,外接的时候我什么也没动,只是单纯的接上了一个外接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V:
今天把EC的晶振换了,屏不闪了,明天再去看看还闪不闪额~

大哥,有效果记得通知我一声。。。。我也去试试。。。快急死了都。一个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