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G

楼主(2014-10-21):
这个机子之前是雷劈的换了I/O 南桥好了,用了半月之后不能进系统 PE也进不了又换了一个南桥故障依旧,会不会跟I/O有关啊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首先你上次修好了雷击 估计这次可能好似别的问题 不要盲目换件
多分析下

网友:
上次I/O 南桥坏过,这次先查查它们的供电。

网友:
拆掉网卡芯片看看

网友A:
上次搞过一台,换CPU就好,不知道你这跟我的一样吗

网友:
网卡芯片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搞过一台,换CPU就好,不知道你这跟我的一样吗

故障也是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