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这个LG显示器还有救吗?

楼主(2014-10-21):
显示偏色下面有线条抖动,屏在只有背光的时候能看到之前浏览过的文字和图片 (第二张图右边)显示器型号 LG IPS224

网友A:
处理一下屏线也许好了。

网友B:
第一张图的底部看起来貌似是屏挂了,为什么第二张图的底部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一下屏线也许好了。

屏线换过了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的底部看起来貌似是屏挂了,为什么第二张图的底部没有了??

闪闪有时候没有

网友:
屏的问题,不要搞了

网友:
感觉屏的可能性大。你换屏线试试

网友:
地线有问题

网友:
屏上电路坏了。有能力的修下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重点修屏上的PCB板的电路

网友:
是不是指LVDS的底线接触不良

网友:
估计屏挂了

网友:
看第一张图的下部分屏应该挂了。

网友:
有时候调整一下也许就会好       上套板子  试试屏

网友:
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屏上的Pc板 有二个芯片 一个是电源的 一个是图像的 你清压试试  看会不会好点  不是屏线的问题 就是pc板芯片虚汗 假焊的时候注意的 它是单层板
应该还有的救

网友:
换一套测试版试试看

网友:
单独点屏试试  偏色应该是驱动板

网友:
屏完蛋了,不用修了

网友:
驱动板 屏上的板子

网友:
屏应该真挂了

网友:
屏挂了,报高点慢慢研究

网友:
LP的问题屏 不要看了

网友:
屏上电路坏了.应该没办法修了

网友:
感觉屏问题,一图左下角那个是不是黑屏啊

网友:
搞套板先测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电路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大芯片问题 换啦 估计就ol

网友:
1.刷程序或换驱动板
2.屏废了

网友:
没有救啦 放弃吧 屏的问题啦

网友:
先用点屏看看是不是驱动板问题不是就量一下屏上几个重要的点电压是否正常 还有有一定焊接能力可以换下主控试试 焊的时候用锡箔纸站在芯片四周防止吹跑贴片元件和TAB排线

网友:
偏色,三基色问题,抖动,供电不稳(滤波不良)灯管 。用排除法,屏线换了,显视器的接口是否有氧化,或屏本身是否良好。其次驱动板

网友:
很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2014-12-01):
不用修了 换屏吧

网友:
重新插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缺颜色了,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换屏吧,不用修了

网友:
先排除屏坏没有嘛 上万能的东东排除下啥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闪闪有时候没有
你是说显示器自己闪闪就没了吗?应该还是屏上的是

网友:
可能是屏线问题 用点屏工具点一下

网友:
看第一张图,看上去时屏驱动电路的问题,和主芯片的问题,建议先加焊主芯片。

网友:
应该是屏DC/DC电路有故障,看看几个关键电压是否正确,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换屏线可以了,不用修了

网友:
感觉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2015-01-11):
貌似不好修 换屏吧

网友:
是屏线问题

网友:
也许要压屏了

网友:
屏的事吧 用橡皮擦擦屏线或是换屏线 还是不行的话 希望不大了

网友:
点一下屏,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明显是屏老化了,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屏的问题 加焊一下屏电板上面的大芯片试试 注意不要有连锡

网友:
没得救了没得救了没得救了

网友:
用酒精吧屏线两端接口刷刷在插上。估计就好了

网友:
不成修了,屏挂了

网友:
我估计也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估计也是屏的问题,先换屏线试试。

网友:
一看二吹三加焊   不行的话换

网友:
这种现象处理屏线,不好,基本就是屏挂了

网友:
把屏上的芯片补焊一遍,看看怎样

网友:
屏线用橡皮插下就好了

网友:
目测屏坏,没得修,楼主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