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Q05C

楼主(2014-10-21):
惠普Q05C  开机显示第一画面就掉电  求图纸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是独显吧!加焊看看。如果是广达代工的,要注意HWP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温控芯片有问题哦!

网友:
一台古董机器  没有图纸  可以开机的  开机显示第一个画面就掉电     我把外围都拿掉了   求思路

网友:
搜首页吧,掉电一般喜欢用示波器来测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宝贵思路    今天一上班就秒杀  这个信号开机就拉低了ICH_TH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