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inhex手工合成华硕新款笔记本y481l版号x450ld的bios合并教程,高手勿喷.

楼主(2014-10-21):
昨天修到一机器 电流0.4 0.5不亮机 具体请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1048-1-1.html

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了 之后  ,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刷bios了    立马搜论坛 没有搜到太新了 ,只有官网下载了 ,
高高兴兴的 下了 后 发现大小不对,尼玛 气死人,看来只有手工合并了 ..

首先打开WINHEX 这个软件 察看了一下这个两个文件的头部和尾部 发现尾部基本一样 头部不一样,
看来备份出来的 前面2M是下载的文件里面没有的
当文件尾部相同的时候  需要使用软件的同步比较功能,以便区分文件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在这里有个小技巧

就是打开需要修改的文件以及读出的源文件后首先把软件边上的滚动条拖到最底部,如上图所示,然后打开软件
导航栏的 查看 勾选里面的 同步和比较功能,他会提示如下图,不用去管他直接 确定就是,然后重点来了

重点在于  向上拖动数据较少的那个文件的滚动条直到偏移地址为00000000为止,这时候无论你怎么拖他都不会在上去了
       记住这个位置别动,在需要修改的文件偏移地址
001ff800到最后也就是文件的最尾部  删除它 这里也有个小技巧 不能选着从0开始的那一列 要选1开始的那一列。看图下面是选快起始位置和终点位置

   起始            末尾

然后鼠标右键  编辑  删除  软件提示会改变大小 不用管 确定了 就把读出的源文件修改成一个单独的 2M文件了  下面就更简单了 这个是 删除后的 样子
     注意哦  在1ff800的位置留了2个FF的 这个很重要哦 关系到合并的成功率

然后的 就把 下载的 文件在winhex里面整个的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再需要修改的文件里面 选择刚才留下的 那一行  鼠标右键  编辑

剪贴板数据  写入就可以了               最后检查一下 写入文件部分和下载文件是否一样

然后存盘 就可以 刷入机器试机了  ,修改文件和刷bios有风险请记得先备份到其他盘一份 以防万一..

现奉上原机BIOS以及修改后的bios(修改后的一些功能还么有测试,主要是官网下载我都不知道下载什么型号的 华硕bios太乱,不过能亮机了  也就简单了 在dos里面升级正确的bios也不是什么难事)如果此贴对你有帮助还请不要吝啬手里的那些分数.
   现传上bios请有需要的同学下载

网友:
看着就头晕,不过肯定的是楼主的技术很全面!

网友:
这个应该修理的很少,来看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东WINHEX。。。留个几号。。以后需要就下载

网友:
完全看不懂啊,这是什么啊,相信楼主一定是个高手

网友:
先收起来,下次火气没那么大了再来研究一下是怎么合成的

网友:
楼主是高手,收藏了,等有空我也研究研究,数据恢复好像也可以用这个WINHEX吧!

网友:
这个东西就算是同行都不一定看得懂。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BIOS程序。

网友:
楼主这都会弄,厉害

网友:
楼主强大。这是个好办法。保留0列的二个FF是为了保留原偏移地址不被删掉。现在华硕官方BIOS文件都是主板主部份和EC部份分开更新的。单下载一份是不完全的用编程器刷了没用。必须合成EC程序部份和PCH主程序部份才是完整的BIOS程序.通过WINHEX同步比较功能可以用官方下载的6M主程序部份来更新原机备出来的主程序部份达到手工更新和修复BIOS。  同理如果不触发是单BIOS结构的程序也可以用楼主的办法下载官方前2M部份对原BIOS程序进行对比修复

网友:
收藏 那天头脑清醒点在研究!

网友A:
修笔记本的专家,使用WINHEX这么熟练真是少有。

网友:
有点复杂啊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啊  一时也学不懂  BIOS下来备用先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用下载的6M文件去覆盖备份出来的8M文件的的相应位置吗?那另外的2M文件肯定正确吗?

网友:
还是不没怎么看懂,呵呵。

网友:
我也留个记号,留到以后用着在下载!

网友:
看懂了下次试试看、之前用过这软件不太熟悉做数据恢复不行这个还是随便搞搞感觉

网友B:
难道EC BIOS和PCH BIOS都是一个BIOS芯片吗?又是新技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笔记本的专家,使用WINHEX这么熟练真是少有。

这个还是在罗老师那里偷学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EC BIOS和PCH BIOS都是一个BIOS芯片吗?又是新技术啊。

有些机器是分开的有些机器是在一起的这个完全看设计人员的心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在罗老师那里偷学的呢

偷学都能这么牛,如果,专业学一下,肯定是专家中的权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偷学都能这么牛,如果,专业学一下,肯定是专家中的权威了。

哈哈 太看得起我了, 其实还是罗老师说的一句话比较经典:   思路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太看得起我了, 其实还是罗老师说的一句话比较经典:   思路最重要

是吧,感谢支持,非常感谢

网友(2015-12-31):
楼主能详细说明吗,这样子讲看不懂……

网友:
楼主的这个比较简单了,能看明白,就差自己测试一下了,谢谢分享,下次试试。

网友:
这么强大的比较功能。。不错。。

网友D:
其实没有这么复杂,直接看下载的文件,从文件底走起更为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有这么复杂,直接看下载的文件,从文件底走起更为简单

强哥  会者不难,难着不会呀,我还没学会呢

网友:
  楼主 用的WINHEX 是哪个版本啊?  我这个和你这个不一样啊。。完全搞不懂了。。。  合并的时候 不对啊。。。

网友:
楼主,加个Q呗,向你学习下BIOS合成技术。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看得我头晕,想去学下白天也没有时间,远程又怕学不会。纠结

网友:
我这个 不是 合并教程,只是一个思路而已 ,大家别搞混淆了哈

网友(2018-03-07):
这个真心看的有点头晕了,收藏了,有空慢慢研究!!谢谢LZ分享!

网友(2020-09-06):
研究一下是怎么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