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PHILPS19寸显示器不定时屏抖,

楼主(2014-10-21):
各位师兄弟晚上好,小弟手里有一台19寸显示器,刚开机时正常,一会就不定时的出现在屏下边抖动,像灯管打火像的,越来越严重,过一会就没图像了,没有图像时屏是暗红色的,请问下是那里坏了,

网友:
灯管老化或接触不良打火了 。

网友:
我用了高压板点灯管试机没问题

网友:
原机高压板我用外灯管试了也没问题

网友:
100%灯管烧坏了

网友:
灯管问题才发红,不信你可以找个灯管测试仪测量一下。

网友:
传张图片看看什么图片

网友:
灯管虚焊,导致打火,需要重新焊接灯管上的接点

网友:
传张图片看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灯管应该就好

网友:
把灯管换了吧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是我单独高压条点那个灯管试机没出现故障啊

网友:
换灯管把

网友:
换灯管吧,灯管老化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兄弟,我换灯管试试

网友:
看看电压正常不,滤波,灯管之类的

网友:
我换了灯管,刚开机时正常,过一会工具栏有一小点抖动,越来越明显到最后没图了

网友:
不知LZ换了灯管了没有?结果如何?

网友:
换了,还是那样,

网友:
冷机开机可以工作20分钟左右

网友:
就是灯管坏了 你外接灯管 用的通用高压板吧 拿它检测灯管不好用 灯管发红你就换灯管就行了 把电源板高压部分加
焊

网友:
这故障描述的像灯管老化了

网友:
既然灯管没问题,就换高压条,驱动板的电容试试吧

网友:
谢谢各位师兄弟,谢谢你们大家,客人拿走了,说换新的,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