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酷比魔方U9GT3WIFI打不开怎么弄啊

楼主(2014-10-21):
突然就打不开了。无线网卡应该是RT8188走的USB线路。
同型号网卡连接机身USB口可以使用WIFI。
内置网卡的3.3V,只要在系统里面点击打开WIFI就反而没有电压了。

网友:
把TF卡卸了,再试试

网友:
重新刷机试试看,不行再考虑供电和开启信号,不行吹下主控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