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 电压时钟复位都有循环跑码 D0 98 CC 要怎么修

楼主(2014-10-21):
华硕p5g41c  电压时钟复位都有循环跑码 D0  98  CC  要怎么修

网友(2015-05-30):
我也有一块板子有同样的问题。坐等

网友(2016-02-01):
复位有跳变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子    有时也跑D0  98  93  C4换了N个822还没好

网友(2016-03-05):
同样的问题修一周了  还没修好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2016-05-15):
是呀我也遇到一样的,

网友A(2016-07-21):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一块这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一块这板子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吗?如果有的话加焊一下南桥试一下吧

网友B:
百度一下就是了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就是了额么

这个问题百度找不到的,的自己根据经验来修

网友C(2016-09-27):
楼主修好没有?遇到同样故障的,不好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遇到同样故障的,不好搞

先刷一下bios,然后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看看,这个故障的确不好搞,检查ec到桥有无断线打一下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刷一下bios,然后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看看,这个故障的确不好搞,检查ec到桥有无断线打一下阻值

小店简陋,没有示波器,还是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店简陋,没有示波器,还是先刷BIOS试试吧

好的,那就先刷一下BIOS程序吧

网友(2017-02-17):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一块这板子

先刷一下bios,然后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看看,这个故障的确不好搞,检查ec到桥有无断线打一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