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BIOS设计电路中的其中一个BIOS芯片的7脚对地短路,正常吗?

楼主(2014-10-21):
在双BIOS设计电路中,其中一个BIOS芯片的7脚对地短路,正常吗?谢谢

网友:
两个BIOS应该设定都是一样的

网友A:
跑下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下电路就知道了

不好跑啊,有线路经过DDR插槽下面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中,请多多关照!

网友:
继续求助

网友:
顶一下,期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