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500DM002 修复固件 换头 ⑽贰仯 数据抢救案例

楼主(2014-10-21):
希捷ST500DM002 修复固件 换头 数据抢救案例
接到客户一块希捷ST500DM002盘 心里就不是舒服 ,说实话这个盘片容易刮伤 换磁头 也会被刮坏 白搭忙活。 开盘的做数据人都知道 这个盘很脆弱 碟片磁头都很容易刮坏。
上PC3000 通电看看情况吧
  硬盘起转 有点轻微的 异响 吱嘎吱嘎  还进不了T级 还伴随着异响 怎么修呢 脑海里的修复流程是  必须T级查看错误信息后 T级进行通病 修复一下 看看效果。
反复实验 就是进不了T级
这个情况 需要短接 电路板 来强行 回到T级来 进行固件修复操作

F3 T>
F3 T>/T
已经回到T级了  进行下面 步骤操作
清G表:T级i4,1,22 回车
清SMART:/1级下N1,,22 回车
然后 通病修复指令
修复通病:m0,2,2,0,0,0,0,22, 回车
回到T级 了  按照上边 我说的步骤 清G   复位 SMART 通病修复指令修复通病:m0,2,2,0,0,0,0,22
Boot 0x10M
  Spin Up[0x00000000][0x0000B67C][0x0000BA10]
  Trans.
Rst 0x10M
  MC Internal LPC Process
  Spin Up
FAIL  Servo Op=008F Resp=0003
ResponseFrame 0000 0000 0000 0000 0002 0A80 F010 0000 124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0
RECOV Servo Op=0055 Resp=0005
FAIL  Servo Op=008F Resp=0003
ResponseFrame 0002 0000 0001 5583 0002 0A80 F010 0000 124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FFF
RECOV Servo Op=0055 Resp=0005
(P) SATA Reset
  MCMTFileHandler: EXCEPTION: Failed MCMT read request
Starting LBA of RW Request=009F4858  Length=FFFFFFFF
ProcessRWError -Read-   at LBA 009F4858  Sense Code=43110081
InitiateMarkPendingReallocateRequest for disc_lba: 009F4858!
ProcessRWError -Read-   at LBA 009F4858  Sense Code=40000087
FAIL  Servo Op=008F Resp=0003
ResponseFrame 0000 0000 0000 0000 8055 C8A1 8055 C8A1 8006 C881 8069 C8A1 8165 C8A1 0000 0000 0010
RECOV Servo Op=0055 Resp=0005
FAIL  Servo Op=008F Resp=0003
已经成功修复。 虽然 指令 还是有点报错不管 可以认盘 了 PC3000 DE 拷贝数据 拷贝10%不到磁头 出现 有规律 敲盘了  哐当 哐当 响11声后停转 磁头彻底 坏了  看下面信息

Boot 0x10M
Spin Up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7
ResponseFrame FFFF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FFF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7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于是找了一个 一样型号的MD002 硬盘 磁头 换上 换上之前 我习惯把磁头在清洗磁头水里泡一下这样磁头成功率高,读写能力也好,泡俩小时,然后 接上PC3000  10秒左右认盘  有点轻微的异响 估计是硬盘 盘片有问题导致的的上PC3000D拷贝我习惯从 硬盘中间部分倒着恢复 ,硬盘还是有 轻微的响  先抢救 重要资料吧  客户说 D盘有 公司各种 进货材料 成品出货价  工人工资 等等  C盘 E 盘没有 可不必恢复  D盘资料全部恢复之后 , 大约 10分钟左右 硬盘 咔咔响 打开一看 硬盘划了个同心圆 硬盘报废。
像DM002 这种盘 比较脆弱     就 不要盲目 操作  不要再加电 在测试 只会扩大故障  要是碟片划伤严重   数据永远无法重现了。
希望大家  互相学习  有什么好技术 方案 都要 共享 出来
一点小工具  送给 大家    磁盘坏道修复工具 Victoria4.4 汉化版

(磁盘坏道修复)_Victoria4.46汉化版.rar

网友:
上传一个破解版StellarPhoenixWindowsDataRecovery-Professional5.0 数据恢复软件送给你大家   一个注册机 +软件    复制 注册机  里面的   用户名  和 注册 码就行了  软件 挺好用的

网友:
图文俱有。

网友A:
这个硬盘新手接,很容易沾身的。
有时可能会认盘,有时会停转(预示磁头要挂了),可能你刚拿过来时还是认的、或者不认盘但不敲盘,如果按通病修复,半半以上磁头会挂的,就是说会在你手里敲盘 ,且很多情况下通病修复后,还是会报SIM Error 类错误,固件不处理好的时候,就是进DE,同样不能拷贝资料,最好准备听诊器,需要仔细的听,前两天还碰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硬盘新手接,很容易沾身的。
有时可能会认盘,有时会停转(预示磁头要挂了),可能你刚拿过来时还是认 ...

所以  发现MD002 类型盘 不要瞎胡搞     尽早 找专业的 恢复公司做

网友:
不错,真材实材,我很想知道这XO里装的啥,

网友B:
XO不错哦-磁头水就是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软件!!!谢谢分享

我发上去的 资料 都是我 亲自见证 用过 好用 才分享给 朋友们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XO不错哦-磁头水就是它了

我  才 注意到  原来是 XO   真牛   我之前 还在郁闷 到底是什么水 呢       楼主 用的  原来是XO

网友:
全英文的。。

网友:
好东西就是要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