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集显机子开机后十几秒掉电

楼主(2014-10-21):
今天修个B460e集显机子,大短路。修好大短路,亮了,玛德,以为修好了,兴高采烈的装机,结果开机十几秒钟掉电,我郁闷到死,很怀疑是cpu旁边那几个王八壳,但手头又没零件。感觉是过了BIOS的,但好似还没进到系统,求大神解救啊!

网友:
那铁壳是很容易坏,订料换了吧

网友:
是定时掉就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我的亮机就掉

网友:
我的进系统掉

网友:
虚焊什么的吧,供电部稳

网友:
先刷BIOS试一试

网友:
龟壳换了问题也多啊  这机

网友:
这机器属头疼机

网友:
手上有个上家没修好,做故障的,显卡后面拆掉了好几个元件,线也弄断了,现在电流1.1几

网友:
B460的不好修啊我也有一块掉电的修不了

网友:
龟头和龟壳一起换。

网友:
迅速测各点电压,看看有没有缺电压

网友:
手上也有台大短路的,头痛啊!全套都换了,不短路了,但是电压还是不出来,0.7左右就掉电!

网友:
B460那海绵那不是通病么   3 5V供电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