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I5独显待机正常 按开关不触发

楼主(2014-10-21):
早上接到一台宏基4741G 按开关不触发的机器 客人说晚上睡觉前还是好好的在用的 放被子上看电影后来睡着了 早上起来就开不了机了   一听这情况 想着可能会不会散热不好导致哪里烧了 各种查也查不出个什么头绪, 只能老老实实的按着待机加电条件查  测得开关处有高电平3V  待机3.3V 5V正常 EC的VCC 和复位都有电压  南桥晶振起震  EC晶振没有起震 想着会不会是EC坏了 但供电和复位都正常 也不应该  于是论坛里各种查 发现这机器双BIOS容易出问题 难道是EC BIOS的问题?  本着试试看的心态 刷BIOS  上机加电 按开关 可爱的灯光亮起了了   报价  取机 结束

PS: 顺便发一份 这机器的图纸 和 双BIOS
      acer4741G HM42_CP_0122板号:09920-3 JE40-CP MB

Acer 4741g 09920-2 JE40-CP MB(BIOS).rar

acer4741G HM42_CP_0122板号:09920-3 JE40-CP MB.pdf

网友A:
这是秒杀了吗,刷之前有没有测过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秒杀了吗,刷之前有没有测过波形

没有示波器

网友:
EC有BIOS,条件满足不触发,可以先考虑刷起。

网友B:
不触发的EC条件正常我都是刷个BIOS 先。

网友C:
晶振起震怎么测啊!我新手!是测电压差嘛?还有EC条件就只有供电,复位和时钟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晶振起震怎么测啊!我新手!是测电压差嘛?还有EC条件就只有供电,复位和时钟嘛?

测晶振的压差    复位我不是说了 也有的ECRS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的EC条件正常我都是刷个BIOS 先。

但也要先查E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也要先查E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吧?

嗯。是的。电压正常,EC条件满足。

网友:
我的也是的,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晶振的压差    复位我不是说了 也有的ECRST#

ECRST#就是台式主板里面的RSMRST#待机好信号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有的,遇到过

网友(2014-11-20):
下一个BIOS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运

网友:
有试好的吗?出来说下

网友:
你是想说狗屎运吧?

网友(2019-10-10):
不开机  先来一遍BIOS   在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