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无公共点电压维修

楼主(2014-10-21):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G460说是不开机,上电流表待机有0.04心想肯定是短路了。于是马上拆机,板号为LA-5751仁宝的板看来是点火回路问题先测了一下公共点没有电压0V,然后公共点对地打值只听见万用表滴的一声响好公共点短路,于是把烧机线接在内存供电的电容PC175上5V开始烧机, 过一会发现cpu供电电路发烫但是还不确定的是哪个电容,于是把CPU供电区域电容涂上焊膏继续烧,发现PC48那一块的焊膏融化得最快 眼睛真是不行啊,那个电容和其它的外观不一样居然没看见好吧镊子一撬干净利落,在公共点打值400多正常,上电测试OK.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与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A:
不可以直接烧公共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直接烧公共点嘛?

那电容就是公共点的滤波电容了

网友B:
直接用手摸可以摸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手摸可以摸出来吗

那个温度绝对把手烫个泡。

网友:
烧鸡大法好啊!

网友:
修大短烫泡的有木有

网友:
谢谢楼主的烧鸡大法经验分享!

网友:
他那B+就是公共点,我学了一招

网友:
大晚上的还发贴,真是辛苦了

网友:
都喜欢捡钱的路子

网友C:
楼主,你烧鸡限流用多少A?

网友:
不错学到了点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烧鸡限流用多少A?

公共点我把电流跳到2A这样的。

网友:
楼主捡钱了  恭喜恭喜

网友D:
既然是大短为什么才0.04a的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大短为什么才0.04a的电流?

仁宝有一个点火回路,只要公共点低于15.*V就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烧鸡限流用多少A?

一般2A方正我是2A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仁宝有一个点火回路,只要公共点低于15.*V就是有短路。

哦,以前听说过点火回路,应该是相当于一个保护作用吧,防止出现大电流烧坏后级,可是楼主说“上电流表待机有0.04心想肯定是短路了”是什么意思呢?待机0.04我觉得挺正常啊

网友:
这问题,一般收费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