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深夜给维修个ipad mini 换外屏

楼主(2014-10-21):
懒得打字了,尽量看图吧,没什么技术含量,大家一看就能明白了
维修用的工具:烙铁,吸盘,吹风机,双面胶

这个不用说了,上下各一个,

吹头发的开热风,风速低(热量不够的不建议,比风枪好处就是风口大,温度不用调

边吹边慢慢拉吸盘,注意一定要让温度达到好处,小心别拉坏屏幕,尤其是下面的排线,拆下来还要用,排线比屏幕还要贵哦

揭开屏幕后,打掉螺丝

去掉屏幕排线上面的盖子

先分离电池的卡口,在分屏幕的,安装的时候逆序

此时烙铁上场,

分开排线的焊接处,注意HOM键的排线不要拉断哦

去掉后拖焊排线的多余锡

先用双面胶固定好hom键到新屏上
都做好后,先测试,

拖动图标看看有无断点的,跳屏等测试

一切正常后上胶装机

网友:
吸盘是亮点

网友:
一真不敢弄,怕拆碎了

网友:
  深夜还在做太拼了

网友:
这是2019年拍的?

网友A:
LZ,无ID如何修,听说可硬解,没试过,可以讲解下吗?

网友B:
楼主一看技术非常熟练,IPAD经常弄吗,我发你几台帮我弄弄好吗?

网友:
这个吸盘看起来很厉害的  我都搞破一个新的外屏

网友:
好有技术含量呀

网友:
排线比较难焊接啊

网友:
太厉害了    必须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看技术非常熟练,IPAD经常弄吗,我发你几台帮我弄弄好吗?

没问题  Q 69272229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无ID如何修,听说可硬解,没试过,可以讲解下吗?

硬解就是好比还硬盘,俗称套牌一样。就是备份正常使用的机器的ID到你的机器上,

网友:
   超时光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解就是好比还硬盘,俗称套牌一样。就是备份正常使用的机器的ID到你的机器上,

大哥,这复杂吗,如果是套牌的ID,估计无法升级了吧,广州这边有硬解吗?收费多少,我看网上报价参差不齐的

网友:
IPADMINI的触摸比IPAD2这些难换

网友:
感谢奉献,很实用

网友:
吹风机是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