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50V5无B+电压维修一列。

楼主(2014-10-22):
   同行送修一台三星NP350v5机器,故障时电池能通电,但是用电源不通电,上电流表,直接无待机电流,迅速拆下机器,一看机器里头全都是灰,而且是带毛毛的那种,扫除灰尘,看板号 LA-8861p仁宝代工的,在论坛上下得图纸,测量B+电压直接为0V,测量P1点 0V ,看图纸得知PQ203是N沟道管,N沟道管导通条件是PQ203的G级电压必须是24V才能完全导通,那就测量PQ203的G级电压为0V ,怪不得了,那就找到G级控制级的来源,看图纸是PU200 充电芯片BQ24725充电芯片的第四脚ACDRV。测量PU200第四脚ACDRV电压直接为0V,换掉BQ24725故障还是依旧,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了,估计是条件没有满足,测量PU200 20脚的VCC 测得电压为19V 正常 16脚的REGN有6V电压 正常 当测得6脚ACDET电压为3.3V时发现故障点了,看图纸得知6脚由VIN经过PR243 270K PR244 154K和PR245 66.5K串联分压,得出的电压应该是为2.5V。测量电阻PR245为65.3k正常 测量PR244 154K 也正常,测量PR243为270k也正常彻底无语了,难道不是电阻的问题,不应该呀,阻值正常的话为什么输出还是为3.3V呢? 先不管测量的阻值,直接更换,270K的电阻真心难找,那就找找这个154k电阻,找了好半天,终于找到一个150k的电阻换上,测量电压为2.5V左右。正常了。 ACDRV有24V的高电平了,PQ203导通了。测量B+电压也有19V了。装上开关按下,完美的三星LOGO出来了。当装上硬盘进系统的时候还只跑到WIN7的LOGO画面的时候突然掉电了。再按开关无反应。当时那个心呀拔凉拔凉的。看来还有其他问题不成? 当再次测量BQ24725的6脚的时候电压又是3.3V了。看来还是电阻有问题。仔细想想不对呀,刚刚在换PR224的时候热风拆卸台是不是给PR243吹跑偏了? 仔细检查下没有呀,难不成是PR243脱焊了?那就给你加加焊。 嘿嘿可爱的2.5V电压出来了。看来就是PR243虚焊的故障。装机测试了一个小时没有问题。发这篇贴已经是0点钟了呀。。各位大师给我这个小小白加点分呀。下载BIOS和图纸经常分数不够。最后还是发点感慨。维修这行真心累。而且价格上不来,辛苦费收高了人家客户不干。。。哎。。。。 累啊。。。。

网友:
看的也很累

网友:
累累累 大家都累